[拆解] 拆一个北京汽车X55的车身控制器看看

楼主(2024-05-16):
一部北京汽车X55正在修理厂查线路,拆了这个放在边上,拆开看看

网友:
这上面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汽车级别的

网友:
感觉有点拖“车规级”后腿

网友:
  这个是车窗门控制吧。

网友A: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ECU吧?

网友:
相当于一个分支电脑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ECU吧?

应该是bcm吧?

网友:
bcm,车身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