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起火瞬间,怎样做才能迅速逃走?

楼主(2024-05-16):
电瓶车没安全带,为何逃走还是被烧伤

据说小女孩最后没救过来,花了200万医药费
坐电动车的时候,屁股下垫个防火棉是不是会好一些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锂电

网友A:
估计这电解液都跟凝固汽油一样,沾在身上就弄不下,只有烧完了才会熄灭,电驴标配灭火器倒是可能有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这电解液都跟凝固汽油一样,沾在身上就弄不下,只有烧完了才会熄灭,电驴标配灭火器倒是可能有点用 ...

车子起火了,没法打开后备箱?

网友:
说白了就是燃爆,和手榴弹差不多

网友:
电动自行车  还这么。。。

这个不用开门等步骤啊

网友:
很多都是18650电池.

网友:
这个也太极端了吧?……

网友:
看来还是铅蓄电池靠谱,或者铁锂?

网友:
锂电着火基本都是化学反应,速度极快,就算你有灭火器,都不给你拿得灭火器的时间,锂电喷出来的火焰就能把你烧伤。
这玩意只能预防,从设计安放的位置到防护,电池仓往人体方向加以隔热棉和预留反向的泄放空间,人体方向加厚的钢板等,为的就是争取人的逃离时间,缩小对人身的伤害。至于电动车,烧了就烧了,人没事就好。

网友:
使用锰酸锂电或是磷酸铁锂电池吧,安全第一。

三元锂电,用作动力电池,安全性还需要很强的电池管理系统才安全

网友:
目前这个问题还是世界难题。

网友:
锂电起火也有延迟期但很短,曾经看过一个监控视频,骑的车小伙明显感觉不对劲立即停车,和带着的人一起下车准备观察一下立即窜出大火苗,俩小伙退一步很安全的躲开了. 这个看个人反应但这种助力电动车大部分能安全离开,除了摔跤或者懵了的;电动汽车就风险更加大,如果出事故还是半晕状态那就很危险,还有起火车门的电子锁会不会失效那就很惨...

网友:
无解, 最好使用铁锂等安全点的电池, 另外不要用杂牌

网友:
坐凳和塑料壳不可能瞬间燃起来,完全有足够的时间跑开

网友:
把坐垫换成不锈钢的

网友:
怎么没人说医院收了200万,患者倾家荡产还把人医死了 这不黑心吗

网友:
还是铅蓄电池靠谱

网友B:
有新能源汽车的表示不敢看这种新闻,每次开车都小心翼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新能源汽车的表示不敢看这种新闻,每次开车都小心翼翼的。。。

你是怎么小心翼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