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行车记录仪TOYOTA DVR,顺便请教

楼主(2024-05-16):
请教坛友,这个行车记录仪怎么用?谢谢!

网友A:
这只是部分设备吧,应该还有个底座,像是隐藏式行车记录仪,底座那有控制线,应该能和车机联动,插上TF卡,USB接上看看有没有录像

网友:
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
这是原车自带的隐藏记录仪?

楼主:
如果插USB,是否需要先给板子供上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部分设备吧,应该还有个底座,像是隐藏式行车记录仪,底座那有控制线,应该能和车机联动,插上TF卡, ...

TB拍照搜到了,丰田的原厂行车记录仪,确实只是部分。

网友:
楼上说了,只是一部分,想用太难。

网友:
需要密码吧

网友:
自己动手改造一番,装在电动车上。

网友:
正如坛友所说,这是丰田的原厂行车记录仪,只是一部分。

网友:
看样子有WIFI,先通个电试试

网友:
隐藏式的,如果能用上还是不错的

网友:
似乎还需要配件,记录仪做工可以

网友:
还是高清记录仪呀!!!

网友:
似乎还需要配件 不知道能用否

网友:
做工很不错啊

网友:
看看了解下,改造下能用

楼主:
电源脚不好确定

网友:
只是一部分,想用起来比较难,除非大改动。

网友:
分辨率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