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盘真的不适合存储数据吗?

楼主(2024-05-16):
闲鱼上不少全新监控盘,可能是安装监控剩余下来的,不知道用在nas上如何?

网友:
二手硬盘, 要求不能太高.

重要数据要多介质备份.

网友:
不要是二手的寿命快到了,就不值当了,用嘛我觉得没区别,当然是要阵列模式!

网友:
全新?鱼上的东西你敢信?

网友:
不是二手的没区别,我电脑上的紫盘N年了没问题。

网友:
都是套路,还是找个靠谱的供应商靠谱

网友:
不管数据是否重要,NAS做个RAID5是标配

网友:
监控盘都是5400转速吧

网友:
监控盘也是数据存储所以没有适不适合,盘都会老化坏点,这个有点看运气,应该沦为监控盘的体质更容易出现坏点坏道吧.

网友A:
我一块用了快5万小时的监控硬盘做了存储硬盘,表示稳定得很,说不定还能再战5万小时
不过这个盘有个问题,就是上电识别特别慢,估计要2分钟才能识别到硬盘,识别之后就一切正常了,所以我从来不关机

网友:
存储机制都是一样的,监控盘随机读写是要慢点,多一个关闭纠错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块用了快5万小时的监控硬盘做了存储硬盘,表示稳定得很,说不定还能再战5万小时
不过这个盘有个 ...

你这是什么系统呀

网友:
想可靠就买新盘吧!!!

网友:
全新?鱼上的东西你敢信

网友:
算不算监控盘其实无所谓,

网友:
闲鱼上全新都是忽悠的,需要的话,我有8t银河二手

网友:
新盘的话,监控盘是可以当仓库盘的,比如西数的紫盘,二手这东西和是什么盘没关系,关键是看使用环境和读写数据量,监控盘只要在工作就在不停读写,而且使用环境并不咋地,所以还不如二手服务器盘,至少使用环境更好一些。另外不要信什么便宜的全新盘,很多都是数据清零的,哪那么多工程多下来的,做预算的是傻子吗?

网友:
没问题,
监控盘本身是7*24设计,持续写入。在nas上用没问题的。

网友:
我就是用公司淘汰的监控   拆2T的放到台式机当仓库  还可以

网友:
全新监控盘是没问题的,不过鱼上的说是全新我是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