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松变频电风扇FDZ-4038Bag7无法关机维修,设计缺陷通病解决

楼主(2024-05-16):
大松变频电扇FDZ-4038Bag7,一个很常见的,特别有趣的故障,就是无法关机!

故障现象:开机运行正常换挡等均正常。但是不能关机,按键或遥控关机后突变成中高档风速运行。拔电源再插入电源,待机状态正常,电机不旋转,可按键启动风扇。

网上查了一下,之前有网友分析:控制板上的单片机MB95F564k故障,风扇电机的转速是受0~5V电压控制的,单片机有个管脚输出5V的PWM方波,通过RC滤波后产生0~5V直流电压直接连接风扇的电机(注: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实际控制输出为PWM方波,并没有滤波成直流,上面电容只有2200p左右),并控制风扇的转速。但是当关机时,本应该是0V的这个管脚始终输出5V电平。

我实际测量了一下,发现控制板设计略有缺陷,就是在上电待机时,这个PWM管脚是下拉的,但当用按钮关机的时候,这个管脚输出似乎是高阻态,没有做下拉。而碰巧这个机器配套的小日子品牌的美蓓亚电机好像容易出现PWM悬空也空转的问题(正常的情况,PWM悬空应该不转),这两个问题碰到一起,就成了这个机器的奇怪的通病了!

换电机,成本太高,划不来,其实只需要在PWM端对地接一个15K左右的电阻,做一个主动下拉,问题就解决了,有类似故障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另外,这个电阻的大小可能和电机的故障程度相关,我是测试后选择的一个尽可能大的值,也可适当用小一点,比如10K左右,简单说,就是加上,电机能停,就行!

可以产参考上图,也可以直接在电机的接口上或者背板加上,这样就不用拆开主体。

这个电扇设计吧,还是比较大借用了之前交流电机的设计,主要控制电路和电源都在肚子里(现在的基本都移到机头上了)。
220V进去,通过TOP系列做的220V转24V电源,然后24V上用电阻加7805获得一路5V的辅助供电给控制板。这个机器没有设计辅助电源,上电24V就是一直工作,电机也是一直接通24V,只是PWM拉低,让风扇不转,这样,待机功耗就比较高,测量大约待机有1.4W左右,要知道,这个风扇低档运行时候,也就2W多一点。

这里用功率计测量了一下功率,供参考,不知道小米的直流风扇待机功率是多少,有朋友测试过没有。

这个风扇摇头是通过一个交流电机控制的,开启摇头,有额外的1.5W左右功耗。

网友A:
他这个电源坐在机身内,摇头用的是220V同步电机,就不如永速的12V同步电机好用,永速那个没电了直接外加12V就能用,他这个改外接供电就很麻烦,单片机用单独5V,电机要12V

网友B:
解决了娘胎里带的问题,赞

网友C:
这风扇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电源坐在机身内,摇头用的是220V同步电机,就不如永速的12V同步电机好用,永速那个没电了直接外加12V ...

是的,他这个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过外接供电的问题,一个是主供电选用的是24V,一个是摇头选用的交流电机,其实吧,这个机器设计的很早,还是家电厂家的供应商的产品组合起来,美蓓亚的主电机,雷利的摇头电机,几乎都是他们家空调的供应商,哈哈~~~做工,尤其是网罩,确实相当不错,40厘米扇叶,比现在主流30多厘米的还是大不少。至于外接一个24的适配器也简单,就是在里面主电源24V输出的位置接上就行,5V会直接从24V分出来,当然,摇头的功能就用不了了。其实最好是加一个单独的5V辅助电源,给控控制板供电,由控制板控制24V主电源是否启动,这样待机应该能够节省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风扇多少钱买的

厂家想卖6XX,实际大多数时候是4xx,快下市的时候买2XX,我这个是同城60收的一个,回来折腾玩一下。用料还是挺扎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娘胎里带的问题,赞

说实话,这个故障真的挺奇诡。估计是电机上某个原件或电机板上的驱动IC有点问题了,这样能解决就不想折腾了,期待有高手找到根本原因

网友:
你们为何都这么优秀。

网友:
楼主是高人啊~~

网友:
可以搞个电位器接到电源反馈端,降低电压看看无负载是最低能调到多低的电压。

比如能跳到12V,那么就在单片机上找到一个开机关跳变信号,来控制一个三极管什么的,当关机时,然电源电压降低到12V甚至更低,只要不影响7805工作就行。单片机找信号最好用光耦隔离。

应该可以进一步降低功耗,小米的风扇,待机基本都能到0.5W以下;倒时小米电视,直接关机(相当于关屏),可以呼叫小爱同学,功耗达16W;长按关机选完全关机,待机功率就只有0.5W不到;但是开机时一样快,基本都是秒开,说明0.5W也没有完全关机;只有拔插电源线才会有十几秒的启动时间。

网友:
跨界的厂家总有些短板,产品设计不到位,售价却想摸天花板。不必过于迷信品牌,给楼主点赞

网友:
直流电机风扇还是复杂的

网友:
风扇电机直流变频了,摇头还是移植了交流。

网友:
这是设计缺陷吗?如果是设计缺陷,无法关机这种明显问题在测试时不太可能发现不了呀

网友:
我在奇怪,连大松这样的厂家制造产品都不带测试的吗?这完全是一个不成熟的产品。

网友:
待机功耗主要是消耗在R2电阻与7805上了,改成DC TO DC降压小板,可以显著降低功耗。家里历史原因,电费比较贵,对各种待机功耗很是敏感,能改就改,现在想把家里的各种无线设备改为太阳能充电系统。

网友:
能解决设计问题,太强了。。。。。。

网友:
居然是简单的7805

网友:
理论与实践的好帖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