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晒一下最近入手的标准电阻器(BZ3/BZ10)

楼主(2024-05-16):
不知突然脑筋哪里短路了,对标准电阻器感兴趣,收了两个,一个 0.01欧,一个 100欧 ,精度都是 0.01% 。不过两个都缺放温度计的罩子。

手里的表无能力检验,只能粗判。80年代的老货,不知道飘的如何了。材料貌似是锰铜。

用途打算当作检流电阻用。不知道不浸油使用会不会损坏。

网友:
沙包大的电阻

网友:
收藏、使用两不误

网友A:
检流?很小的电流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流?很小的电流应该可以!

0.01欧姆的10A没事

网友:
竟然这么准确

网友:
专业设备,很少用到

网友:
这个精度,当年是怎么标定这个电阻的呢,特别是10mΩ的

网友B:
不错,带着出生证明的。
这个才是真正计量用的标准电阻。论坛上不少自称标准电阻的不过是精密电阻罢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全新的吧,之前都没见过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带着出生证明的。
这个才是真正计量用的标准电阻。论坛上不少自称标准电阻的不过是精密电阻罢了。 ...

计算公式很具有启发性,采用二次项拟合。

网友:
1988年的,出厂36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算公式很具有启发性,采用二次项拟合。

标准电阻一直就是这个公式…

网友C:
老化如何?最好重新计量标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化如何?最好重新计量标定一下
我用 th2822e  只能测出 0.0100 欧, 和 100.00 欧,不过 th2822e 只是标称 0.1% 精度的,显然不合适。

后面看机缘了。专门去做,我这业余级别暂时还不想

楼主:
这个帖子有很多 标准电阻的图片和讨论,看了会中毒

https://www.eevblog.com/forum/me ... standard-resistors/

网友:
有出厂检验数据的标准电阻好,可以知道出厂值
楼主的两个标准电阻,刚好和我的标准电阻阻值衔接,我的是0.1Ω和10Ω,用来作1A和100mA的检流电阻。短时间测试,3A也行

100Ω电阻对功耗要求没那么大,我用1W金属箔电阻当检流电阻
AE 100Ω YV(2.5ppm/℃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