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半路熄火的老爷车,欧宝威达2.2发电机维修

楼主(2024-05-16):
前段时间发现老爷车欧宝威达开着开着空调就没风了,还以为是空调的问题,继续开了一会,突然发现方向机变重了,赶紧靠边停车,刚停好车子就熄火了,还好是在农村路上。

就地检查发现车上电压才9.8v左右,那么可以确定行车时发电机没有工作发电,一直用电瓶的电,导致空调不出风,最后全车的电也用完了。十分危险,还好不是在高速上。只能把电瓶先拆回家充一会了,再装车上,把车开回家,再慢慢研究。

后来把电瓶充了一些电以后装回车上,车辆可以打着,然后可以正常行驶,神奇发现发电机又正常工作了,电压是14.4V。
我一度怀疑,是不是电瓶内部发生故障了,导致发电机的电充不进去。但仔细想一想,汽车发动以后,应该就是不依赖电瓶的电,于是我把电瓶的电给断了,过了一会还真熄火了,所以结论就是发电机还是有问题的,有可能是这个发动机间歇发电。

好吧,那就拆下来看看吧。发电机在下面,画圈的挡住了都要拆除,

拆除一些的样子

看到发电机了

没有工具,车子没有升起来,比较难拆装皮带,于是diy了一个简易工具,从缝隙了伸进去勾住张紧轮往上提,能用就行

皮带顺利拆下,

防冻液洒出来的

转了几个角度都拿不下来,差点想放弃了,想到汽修的应该也是从上面拿的吧,于是继续舞

终于终于终于,拿下来 了,博士的发电机…………其实后面发现,不用拿下来也可以完成这次维修

接下来就是对这个发电机维修,开拆

碳刷和铜环都还很好,,,我本来还以为是碳刷的问题

去问了修车的朋友,说,不是碳刷的话,基本可以判定是调节器损坏,就是下面这个

于是乎去某宝看看,直接搜找不到,,找一家店铺问客服,还真有,发过来的图,,对,,,这么老的车,不管是不是原厂了,能用就行。

新的配件忘记拍照了,就想着赶紧装上试机。。。

安装过程就不赘述了,反正是正常行车了,发电电压稳定在14.2V,完美……………………这次,买了一把拆卡箍的钳子,和一盒E型套筒,加上95的调节器,一共130快。拆皮带时还在想要不要把皮带也换了,,拆都拆了,,但是看了看,皮带还很光亮,,哈哈哈,能省就省。。

楼主:
都在等我拆调节器,其实那时候已经拆开看了,但是确实不会修,关键是查不到这个调节器的电路原理图,而且这个里面的元件看样子很难买得到。所以放弃维修了,直接换一个调节器比较省事。

网友A:
路上几乎见不到这个牌子的车了

网友B:
楼主挺厉害,四S店损失上千块

网友:
幸福啊,还有时间自己折腾车子。

网友C:
拆卡箍的钳子质量怎么样,好的话可以私发下店铺吗

网友:
拆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功夫了得

网友:
这个大家伙好玩呀。。。

网友D:
这车估计比很多坛友都大,楼主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挺厉害,四S店损失上千块

这个车估计4S店都找不到了

网友:
只要质量有保证不必一定换原装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卡箍的钳子质量怎么样,好的话可以私发下店铺吗

就直接去某宝搜索就行 了,10来块的,还不错,又不经常用,过得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上几乎见不到这个牌子的车了

欧宝牌子还见有,这款车型我就没见过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车估计4S店都找不到了

有小问题的话都是自己折腾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车估计比很多坛友都大,楼主动手能力厉害

06年的车,但是还很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上几乎见不到这个牌子的车了

我感觉好像没见过...

------------------------

网友:
拆电压调节器肯定得把发电机拆下来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厉害

网友:
楼主好身手。前些年给发电机换整流模块和轴承,工具不趁手也没有经验,差点把自己干成残疾,脚趾都抽筋了。

网友:
省了不少钱哈,我换了个二手的都花了三百,师傅上门弄的。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