亿纬50Ah磷酸铁锂电池,闲置2年多后测容量

楼主(2024-05-16):
2021年买的四块亿纬50Ah磷酸铁锂电池,闲置至今2年多了。
www.mydigit.cn/thread-452384-1-1.html 亿纬50Ah磷酸铁锂电池,自放电漏光了》

现将其充满,测量一下容量。
用稳压电源,限流3A,四块电池分别充了19~21小时。充到最后一两小时,电池电压达3.4V,电流便逐渐小于3A了。
规格表写充电截止电压3.65V。因未随时看顾,结束时几块电池分别充到了3.54V、3.62V、3.68V、3.69V。
最后一两小时,充电电流很快逐渐降至0,估计时间短、电流小,影响不大。

之前帖子讲「自放电0V、鼓胀的一块,充电后壳体鼓胀消退、平整如初」,搞错了,与另一块平整电池的照片混淆了。
鼓胀的那块,充电后只消退了约一半,未能完全恢复平整。

充电前:

充电后:

看典型放电曲线,小于1C倍率,低于3.1V之后电压快速下降,3.1V~2.0V这区间容量只占百分之几。

阈值定3.1V,20A恒流放电。

室温27℃,6平方毫米多芯铜线温升约10℃。

当初买这四块电池时,商家写的标签都是约55Ah。
闲置2年多后,一块已0V,一块1V,两块3V、3.2V。
现在测得三块容量49.5Ah、50.5Ah、51Ah。算上3.1V~2.0V区间那百分之几,与当初55Ah相比衰减不大。
紫色那条曲线,即已0V那块,电压略低,容量只有44.7Ah,明显受损了。

网友A:
看来亿纬的这个不怎么样啊,竟然自放电

网友:
竟然自放电这么大

网友:
我手头有两个60ah的,放了好多年,发现电量还是没有怎么少,也没有鼓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亿纬的这个不怎么样啊,竟然自放电

电池都有自放电率,个人买到的更多是B品电芯,在自放电指标上不及A品,长期放置确实需要注意,亿纬官方建议:长期存储时,应调整为30%-40%Soc,并每3个月进行一次标准充放电循环。

网友:
这个自方点有点大

网友:
亿纬的锂电池自放电确实大。

网友:
用来作光伏电池还是不错的

网友:
鼓包的那个循环几次容量还会有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都有自放电率,个人买到的更多是B品电芯,在自放电指标上不及A品,长期放置确实需要注意,亿纬官方建 ...

不要满电保存,很容易坏

网友:
鼓胀的那个放电后用更小的电流慢慢充,看看能消退不

网友:
亿纬锂能三元做的这么差,没想到磷酸铁锂也这么差

网友:
我买了4颗做了一个移动电源。放了1年(没用过),4串电压基本没变。(电压表小数点后1位),也没拆开看鼓没鼓。我是充满之后高电位存放的。型号好像是LF-50K,我电池的易碎贴,怀疑和楼主买的是同一家
买的时候就是拆机件。准确的说应该是电动汽车拆下来的,实测有50Ah。
磷酸铁锂还是很皮实的,如果是三元,我估计肯定会鼓包。还有过放了有不可逆损伤,三元特别明显,磷酸铁锂也有。

网友:
亿纬锂能三元自放电有点偏大了,这样的锂电作为储备用电不合适

网友:
磷酸铁锂循环寿命还是比其他锂电池要长的多,只是一致性不好,电压太平滑,只能靠电量计来计算容量,过充过放都有损害

网友:
自放电这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