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L 1617芯片的数据手册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2024-05-16):
试着找了一下,没找到相关资料啊

各位可否帮忙找下这款芯片的数据手册,谢谢

目前只知道,这个芯片和雷达感应有关

网友:
明明是 HYL1617 不好找的话可以试试他的替换型号LJ3405 百度有电路图。

网友A:
丝印应该是“HYL1617‘吧,搜索出来LJ3405兼容,看看是否可替代。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 ... 367D001B49EC2E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应该是“HYL1617‘吧,搜索出来LJ3405兼容,看看是否可替代。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 ...

HYL1617数据手册你是不是也找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HYL1617数据手册你是不是也找不到?

确实找不到,先确认下是否与lj3405功能相同,对照检测下是否引脚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找不到,先确认下是否与lj3405功能相同,对照检测下是否引脚兼容。

HYL1617是山寨货么,为何没有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印应该是“HYL1617‘吧,搜索出来LJ3405兼容,看看是否可替代。
https://atta.szlcsc.com/upload/public/ ...

这个链接是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