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3款北汽威旺205时速表时好时坏

楼主(2024-05-16):
时速表时好时坏,看视频说也费油,早上把插头断开了,现在一直都是零,小里程怎么也变成 0 了,奇怪。另外这车肯定调过表,是不是弄坏仪表了(๑•̌.•̑๑)ˀ̣ˀ̣发动机灯倒是亮了好久了,应该是便宜油加的了。

怠速是不是有点高

网友A:
拆开时速传感器看看传感器前面脏不脏,发动机灯亮应该是后氧传感器吧,五十一个,你可以拆下来洁厕灵洗洗装上去看有没有用,22X24的梅花扳手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时速传感器看看传感器前面脏不脏,发动机灯亮应该是后氧传感器吧,五十一个,你可以拆下来洁厕灵洗洗装 ...

后氧传感器那天换排气筒 看了,稍微黑,也没喷一下拧上去了

那天换右前轮轴承,双前轮下摆臂,排气筒前段和后段一共花 660 元,不知道贵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时速传感器看看传感器前面脏不脏,发动机灯亮应该是后氧传感器吧,五十一个,你可以拆下来洁厕灵洗洗装 ...

后氧传感器影响油耗吗?这种老面包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氧传感器影响油耗吗?这种老面包车

拆了看看能不能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看看能不能走

哈哈

网友:
肯定是第三张那只猫钻进车里面搞坏了,撸它

网友:
最好找个店子读下故障码再摸索维修方向,亮故障灯有很多原因的,现在的发动机传感器太多。
另外断开仪表应该不会省油,因为理论上它就是个显示装置,不会影响油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氧传感器影响油耗吗?这种老面包车

影响啊,不能确定喷油量了,最简单还是去你修车的地方让他读一下故障码你记下来 百度看一下是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