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XP激活序列号,百度一圈很多都用不了

楼主(2024-05-16):
有没有大佬知道可以用的XP序列号吗?有个XP系统需要激活一下,不激活进不了桌面了,百度一圈很多都用不了

网友:
为啥不用盗版的,盗版的更好用,完全不用担心激活问题

网友:
啥版本的,不是有算号器么?

网友:
这个序列号可以去电脑城卖古董笔记本电脑的商家去看,一般在本本底部有。

网友:
DG8FV-B9TKY-FRT9J-6CRCC-XPQ4G
6YDH3-GPKVM-2DX3V-WDXQM-BHWGJ
3KHMJ-DW7BX-77XHM-DFCW3-J4GHW
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
QC986-27D34-6M3TY-JJXP9-TBGMD
CM3HY-26VYW-6JRYC-X66GX-JVY2D
DP7CM-PD6MC-6BKXT-M8JJ6-RPXGJ
F4297-RCWJP-P482C-YY23Y-XH8W3
HH7VV-6P3G9-82TWK-QKJJ3-MXR96
HCQ9D-TVCWX-X9QRG-J4B2Y-GR2TT
B6Q7B-TCMBD-JHX4V-XPYM8-VH6M2
K2KB2-BDBGV-KP686-D8T7X-HDMQ8

网友:
现在xp的系统激活,基本上都是电话联系激活。

网友:
下个算号器就可以了,泄漏了源代码做出来的算号器,算出来的就是正版的序列号!

网友:
windows xp 也有版本。 专业vol 版的序列号为 : 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  或者 DG8FV-B9TKY-FRT9J-6CRCC-XPQ4G
家庭版或其它的不通用

网友A:
XP还在这里找序列号????你被开除数码之家论坛 坛员身份!

网友:
系统太老了  还要激活直接 下GHO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还在这里找序列号????你被开除数码之家论坛 坛员身份!

XP应没关系吧,,官方都没服务了,,,很多设备的正版都丢弃

网友:
WinXP KEY YBVJB-YV2JW-7FHPT-6D8XG-RT83G

这个也可以用。我试过的。

网友:
我有个XP原盘来着,不知道让我扔哪了,品牌电脑的OEM版

网友:
windows xp sp3序列号:

MRX3F-47B9T-2487J-KWKMF-RPWBY

QC986-27D34-6M3TY-JJXP9-TBGMD

CM3HY-26VYW-6JRYC-X66GX-JVY2D

DP7CM-PD6MC-6BKXT-M8JJ6-RPXGJ

F4297-RCWJP-P482C-YY23Y-XH8W3

HH7VV-6P3G9-82TWK-QKJJ3-MXR96

HCQ9D-TVCWX-X9QRG-J4B2Y-GR2TT

Windows XP专业版最新注册码:

HTXH6-2JJC4-CDB6C-X38B4-C3GF3

RT4H2-8WYHG-QKK6K-WWHJ2-9427X

DYPVX-43TRT-YDBGB-7YQJX-CWXW7

HGM7B-YF7T7-8R7RF-Y6RPY-XTQ77

DJQJB-PC83T-FTGJC-CQTCK-RJD8D

VMMBM-8WK8W-H44YH-37B4M-KX8QR

XRCTF-Y68KJ-VVFTR-7BDFP-4PW7G

6RV7B-FYWR2-PW3C6-DDWDR-68X9C

KYMTD-BV7KP-RRM33-P3XKJ-RDKVD

X3WYK-H7CR8-KQBMV-7DP6X-W6YQQ

CQWK3-CCYJY-TQDFV-2HJDR-W3B2M

2RXYJ-VQWXM-J2V2R-CVXQT-Y6MPY

X7TVH-VJTFG-BK22B-XXG6D-27326

VYGXV-YM8VB-4RVQX-QXBMX-G3WV7

4DP2D-CXW4C-TRYDH-CW4CT-PT23X

R6M6K-HT7G7-XG4K4-66PGK-9V2RM

86VYW-4RHCG-CCC7Y-64MWM-V8B68

VPM77-Y3YJW-W4MFC-CQTCK-D2XGK

K3JD6-DK6G4-YH32B-QT7VP-R8WC7

JRMCK-J3V37-YVCYH-MDJ37-94BHP

KJ3XK-3B6KW-XK62M-VDC7W-DJ6V9

WindowsXP可以无限次激活的密钥:

CXGDD-GP2B2-RKWWD-HG3HY-VDJ7J

RK7J8-2PGYQ-P47VV-V6PMB-F6XPQ

windows XP Professional有效产品CD-KEY:

CKWMY-66QR4-V96B7-DTYP3-YMM8B

TBWJH-YRX9X-4T6G6-TDC9Y-8CYMM

T99WP-KJFWH-RHJXR-CM7GW-VBQCM

VJ99K-F9T73-4FT69-M9VFV-JPQM8

PBW92-RXBQ3-GW4X8-RBVDC-Q4BRG

CC22W-H736H-9D74T-WGPCR-7JM38

XJQ7J-QMT3P-667VR-C6WWH-TP7X3

KJFDW-X3WWY-G8KGM-KJ6YF-TWHPM

MYP7X-9TKJV-7D9BR-TCTXQ-XWKXT

P36JT-BDT94-QTPHK-YVGJ8-DPY4J

V7WC3-7YXWW-RJMGC-PWWFT-QPHTG

网友:
不是有个什么银行还是政府流出的序列号?好像是9楼那个,我以前一直用

网友:
我好奇的是你们在用XP干些什么不过闲的无聊时,我把箱子里的电脑配件扒一扒,凑成一台主机也安装个XP怀怀旧

网友:
以前用XP的时候全用的是盗版,就没有用过序列号。

网友:
去很古早的(十年以上)笔电背面去找,一般都有

网友:
xp很多软件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