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一个可调电源,这个跟手机充电头的区别是什么呢?

楼主(2024-05-16):
天气越来越热了,本来是想给路由器加个风扇散热的,手头有个机箱风扇,12v的,于是就去找可以用的电源。
本来计划是两套方案:
1是用手头现有的充电头,大部分是5v的,买条升压线用;
2是直接买个12v的电源接风扇用。
结果一看有可调的这种电源,看做工也还可以,因为电压可调,想着没准还有其他的用途,于是就购入了。
现在一直想不明白,这种电源跟平常的手机充电头有什么区别呢?不考虑电压的范围,仅就是说功能和使用上的区别,求教各位了。

网友:
垃圾佬表示12V充电头还需要买?家里一堆路由器的12V1A个别12V2A的适配器,还有一堆之前手机用剩下的充电头!甚至还有上古的万能充!

网友:
这种电源在90年代不是用多吗?还是拨动开关的呢。。

网友:
里面是先变压再整流?

楼主:
一直不明白这种电源和充电头的区别是啥,我问淘宝客服这个能给手机充电吗,她含含糊糊的说不能吧,哈哈

网友:
小变压器多路输出,功率不大可能还没有稳压,商家现在居然还在卖这个,可能没多大市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