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蓄电池在12.15V-12.2V之间横跳

楼主(2024-05-16):
之前关于掉电快的贴子
由于感觉可能是电池问题,半个月前更换了一个应该是好的备用电池,然后我就每天测一下电压,结果是基本上每天掉0.03V的电。
但电压掉到12.2V之后出现了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今天是12.15V,明天可能会回到12.2V,然后又掉到12.18V这样。
起初我以为是电池测试仪问题,然后我测的时候就又用万用表测一下,经过这几天的测试,电压的确是在12.15V-12.2V之间横跳,只是电池测试仪测的CCA倒是每天都在掉。
有大佬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这点变化,估计温度都会有影响

网友:
受环境的影响吧,比如温度湿度等等。

网友A:
表的精确度正常有几个字的波动,是不是也有可能?

网友:
断开电池连接线测试,应该就不会这样,因为汽车有设备在用电,比如汽车电脑,行车记录仪,定位器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的精确度正常有几个字的波动,是不是也有可能?

表有误差正常但一般不会跳动。再说如果是外界问题影响表的测量,那我测一分钟应该也会跳了,不用等一天才跳。

网友B:
这点区别,楼主还是在其他事情上花心思吧

网友C:
没有这些表就会少很多事,我决定把手里测试仪表都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些表就会少很多事,我决定把手里测试仪表都卖了

已经亏电坏过两块电池了,要不我也不会这样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区别,楼主还是在其他事情上花心思吧

已经亏电坏过两块电池了,要不我也不会这么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亏电坏过两块电池了,要不我也不会这么折腾

问题应该不在电池。

网友:
每天测电压??够执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