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楼层居室可视对讲门铃拆开

楼主(2024-05-16):
打开面板后,加12伏扁屏电视可亮人为加干拢信号有杂波点

地址识别及电源变换等

电视行场高压视频部分

亮度对比度音量调节部分

调节板反面

网友:
这种显像管的可视门铃很有年代了。见过有人把显像管拆下来改成了一个小电视继续发挥余热了

网友A:
可以改成小电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小电视吗?

配机顶盒啊

网友B:
可视还能用吗?以前房子用的也是这种,后来楼下的可视坏了,再后来装修时,就把室内机的可视去掉,只保留对讲和开门键,装到一个话筒式对讲机盒子里。

网友C:
居然还是显像管的,看pcb上些的2004年,那个时候应该有液晶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小电视吗?

黑白的,现在有高清节目,VCD。DVD节目源都不想看了,不想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视还能用吗?以前房子用的也是这种,后来楼下的可视坏了,再后来装修时,就把室内机的可视去掉,只保留对 ...

接口不一样改接要点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居然还是显像管的,看pcb上些的2004年,那个时候应该有液晶的了

不象现在、那时候液晶成本高!

网友:
买过两个这种显像管,上边自带视频AV输入。

网友:
主控是51单片机?

网友:
改成黑白小电视

网友:
CRT的,确实有些年头了。

楼主(2024-09-13):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小电视吗?

应该可以,注入视频信号可以出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