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KA-20电吉他音箱噪音大,拆开看了也看不出什么

楼主(2024-05-16):
一插上外接线电流噪音特别大,超过了琴声,没法用了,手指一碰那个外接插头,嗞嗞的噪音更大了,拆开看了也看不出什么,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买不起新的

网友:
测一下音频线地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你都不拆下用放大镜检查下有没有虚焊。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