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用雪弗板改造镜柜,做了个抽纸格

楼主(2024-05-17):
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在镜柜上做个空位用来放抽纸和卸妆棉等
雪弗板强度够用了,加工也简单
直接美工刀切一片,中间挖孔

再粘两条小板做加强筋

利用镜柜开放格底端这个位置,原本是搭擦手巾的,墙壁上有挂钩了,这个位置就可以利用上

拆掉土豪金的铝挂环,用胶把雪弗板粘上,透明胶辅助固化
同时挂环安装孔用胶封堵,以便防水

过一晚上就可以受力了
抽纸采用倒装方式,方便抽取,边上空位还可以放一摞卸妆棉

简单改造一下,使用更方便。装好已经用了俩月,家人都比较满意

网友A: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
手艺很好啊

网友B:
设计巧妙,简单实用

网友C:
能工巧匠!多面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大大的赞!

过奖了,简单DIY一下

网友D:
最头疼就是胶水了,什么胶牢度可以不会掉呢?

楼主:
过奖了,这个相当简单的

网友:
雪弗板是什么板材?
看着有点像广告标牌用的那种pvc板?

网友:
简单搞一下就能增加使用功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巧妙,简单实用

嗯嗯,主打就是简单,包膜都懒得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工巧匠!多面手

谢谢大婶,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头疼就是胶水了,什么胶牢度可以不会掉呢?

偶用的硅酮胶,感觉还行

网友:
这个本身应该是防水的吧

网友:
“已经用了俩月,家人都比较满意”

应该很满意才对啊。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很实用。

网友:
还真是个心灵手巧的家伙

网友:
使用雪弗板制作比较方便,可能有点不耐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