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27W无线充,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充电功率只有6-7W ,怎么破解?

楼主(2024-05-16):
华为27W无线充,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充电功率只有6-7W ,怎么破解??

网友A:
售后走一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走一波???

------------------

就是这么设计的,美名其曰智能充。。。。
白天正常。。。
我想问问怎么破解。。。

网友B:
这个无线充晚上九点到早上七点之间散热风扇是不转的,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才导致功率低的吧,我的和mate30一起买的  一直放床头,充电速度没啥感觉,反正睡觉前往上面一放,早上就满了!车上也是华为的无线充,充电口基本没咋用过!

网友C:
充电器联网了?知道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线充晚上九点到早上七点之间散热风扇是不转的,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才导致功率低的吧,我的和mate30一起 ...

说明是手机在控制充电功率,充电器本身不带时钟,手机晚上转为慢充保护电池,反正通过智能学习,认为你7点起床,反正7点前给你充满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么设计的,美名其曰智能充。。。。
白天正常。。。
我想问问怎么破解。。。

裸了看看是啥分辨时间的,看能不能把时间固定或者跳过时间模块...

网友D:
关闭充电优化试试。其实这样设计是符合用户使用环境的,不需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无线充晚上九点到早上七点之间散热风扇是不转的,估计就是这个原因才导致功率低的吧,我的和mate30一起 ...

没错,就是晚上九点到早上七点之间散热风扇是不转的,
我想问问有没有办法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联网了?知道时间?

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白天就是满功率。。。

网友:
售后走一波???

网友:
果然是十分智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了看看是啥分辨时间的,看能不能把时间固定或者跳过时间模块...

应该是检测手机时间的,今晚上把手机时间改了试试。。。

网友E:
这个功能考虑的挺周到的。不过万一有的人专门喜欢晚上用呢,所以再设置个功能开关就更好了。

楼主:
应该设置一个选择开关。。。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功能在手机上应该可以设置的。

楼主:
真的是检测手机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闭充电优化试试。其实这样设计是符合用户使用环境的,不需要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功能考虑的挺周到的。不过万一有的人专门喜欢晚上用呢,所以再设置个功能开关就更好了。 ...

我也觉得应该设置一个选择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这个功能在手机上应该可以设置的。

手机上没地方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