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应网友要求,拆解改造大铜柱散热器两个,和四热管五热管对比。

楼主(2024-05-16):
似乎都在说热管的散热器要好于铜柱散热器。应坛友要求,弄了两个个大铜柱散热器和两个4.5热管散热器。对比测试。

改造这种775上和2011上的大铜柱散热器比较麻烦,因为这样的底部没有铁片,需要找个能容纳下散热器体积的罩子扣具,然后用锉刀打磨平整,孔距搓大。最后用底板上螺丝,套上散热片后安装平螺母扣紧实。

表现最好的是重量最重的铜柱散热器,其实差距也都不大,测试成绩大家看。两个改造的铜柱用的富士康风扇。AVC的用的自己的。。

结论,实际差距不是很大,铜柱越大散热效果越好。4.5热管的区别也很小。但是热管的风扇一般配备漂亮的LED灯。实际要说压迫造成主板变形的话,,,其实这些热管的散热器重量也不轻。。

网友:
哪种散热器效果好?

网友A:
bili有专门的实验室实验,结论早有了。但实践精神可嘉

网友:
压e3--1230v2哪看得出来区别?至少压个1290v2这样的TDP在80W以上的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改得漂亮。

网友:
一般区别不大,用"官方标配"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li有专门的实验室实验,结论早有了。但实践精神可嘉

有链接吗,我看看他们的

网友:
这种大铜柱原配是65nm的CPU上的,发热大功耗大,现在的CPU发热随便都可以压得住

网友:
一般用不折腾的话,差不多的散热器就行。
手上的e3v3标称tdp有115w,用普通的intel原装纯铝散热器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对比很好,可以了解实际

网友:
不错,支持这种实践精神,如果加上烤机时各个温度下的风扇转速跟噪声就更好了

网友:
哪种散热效果最好

网友:
这个讨论就跟讨论自吸好还是增压好一样,都好

网友:
这种热管的,方向对散热影响很大,立着与平着差异很大。!

网友:
热管散热器立放和横放确实有区别。

网友:
这散热器够厚实!

网友:
看需求了,办公都能压得住

网友:
支持这种实践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