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快充的2个电芯都断路了

楼主(2024-05-16):
标贴上印的功能很多的一个充电头(充电宝?)要用一下没反应,插电源充电4个指示灯乱眨眼:

拆开看看,还挺复杂

掏出瓤子

焊开电芯引线,取出电芯

表量不到电压,电阻无穷大,学着坛友的“亚阀”大法,镊子尖乱弄一通,能量出2.jiv杜拉拉,接到充电器也有200多毫安充电电流了。

如此有装回去了,正在充电试验中~指示灯不乱眨眼了~应该好了吗?也不知是不是2个电芯都通了?

网友:
长久不了,换电芯算了。

网友:
充电宝加头子的组合出来年代不久远呀 居然没有c口

网友:
谢谢分享,具有充电宝功能的充电头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得

网友:
米系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还是二和一

网友:
充电器和移动电源一体,出来好久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莫不是电池被饿死了,还是电池短路胀气保护了,还是换新电池保险

网友:
不测测内阻看看,  充电温度得注意咯。 我手上一组饿死得18650 这样操作过后充电烫的不行,,具体多少度忘记了 反正超过60度了

网友:
不常见,做工看着不错!要是改成可换电芯的,就好玩多了!

网友:
感觉换两节电池比较妥当

网友:
安全阀弹开的电池还是不要用了吧

网友:
还有这种充电宝

网友:
不知道这样以后是否还安全

网友:
是不是电池被热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