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楼上有漏水,楼下该如何应对?在楼下搭个雨棚是否可行?

楼主(2024-05-16):
楼上阳台漏水,搞得楼下衣服晾晒很麻烦啊
在楼喜爱阳台搭个雨棚,是否可以避免漏水滴到衣服上?
感觉弄起来还是有些麻烦啊,
解决楼上阳台漏水问题,各位有更好的法子么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下水位置。

网友A:
有没有想过长时间漏水会腐蚀钢筋,如果两侧没有承重会不会造成阳台坍塌?
你也可以全部铲掉墙皮然后涂一层软性防水涂料,让水渗透爬行到楼上家里去!
但这样有一个风险,就是水变成从楼上室内渗透下来,这样损失就更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长时间漏水会腐蚀钢筋,如果两侧没有承重会不会造成阳台坍塌?
你也可以全部铲掉墙皮然后涂一层 ...

涂一层软性防水涂料,水不从阳台漏,是否会从室内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涂一层软性防水涂料,水不从阳台漏,是否会从室内漏

如果楼房质量好的话理论上是不会从楼层上漏下来,会不断爬行到全家,烂掉地板,全家墙面发霉,但就怕有裂缝水跑下来,所以还是吊个顶,顶里用不锈钢盘打在漏水处,盆下打孔水引流到室外或下水管里!

网友:
出钱送他们去旅游,然后偷偷进他家重新装修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房质量好的话理论上是不会从楼层上漏下来,会不断爬行到全家,烂掉地板,全家墙面发霉,但就怕有裂 ...

里面也是五孔板啊无法从阳台渗漏,水就会进入四周,包括房内和墙侧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房质量好的话理论上是不会从楼层上漏下来,会不断爬行到全家,烂掉地板,全家墙面发霉,但就怕有裂 ...

弄个不锈钢吊顶,是要整块钢板么?不然水会从多块钢板的缝隙流下来?

网友:
全部铲掉,做防水。和卫生间一样,外侧做低一点,最好挑出阳台外一点。这样就算漏。也是漏到外面。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弄个不锈钢吊顶,是要整块钢板么?不然水会从多块钢板的缝隙流下来?

漏水肯定是有一个固定点的,不会到处漏水,不想花钱么你的原始方案也不错,可以弄个伸缩的遮阳帘。
按你说的应该是老旧楼房5孔楼板中间有很大的缝隙会漏水,阳台也是外挑的。
如果不打算封阳台的话还是装个遮阳帘省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水肯定是有一个固定点的,不会到处漏水,不想花钱么你的原始方案也不错,可以弄个伸缩的遮阳帘。
按你 ...

封阳台没用啊,水不是从边上漏进来,是从阳台正上方漏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水肯定是有一个固定点的,不会到处漏水,不想花钱么你的原始方案也不错,可以弄个伸缩的遮阳帘。
按你 ...

施工起来没那么容易的,要构造一个斜面

网友:
做好楼上坐下防水

网友:
面积不大的话,在漏水的下方装个不锈钢锅盖,在锅盖中间的小孔接个管道引出去就可以了,我就这样做过,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施工起来没那么容易的,要构造一个斜面

所有有的商用遮阳帘都是斜面的!

网友B:
楼上没封阳台吗?
除非下大雨,否则不该有很多水吧?
如果漏点确定,可以在下面装个槽子引向室外。

另外,你不好沟通,可以给物业施加压力,让他们去帮着协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封阳台吗?
除非下大雨,否则不该有很多水吧?
如果漏点确定,可以在下面装个槽子引向室外。

顶上楼下来,不是外面吹进来,所以是漏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封阳台吗?
除非下大雨,否则不该有很多水吧?
如果漏点确定,可以在下面装个槽子引向室外。

没物业的。

网友:
楼上的阳台是怎么个漏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