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过热会发生什么?插座指示灯啪的一声冒烟,和电阻失效的关系大么?

楼主(2024-05-16):
很多人应该都经历过插座指示灯冒火花的问题,打开插座一看,电阻烧焦了,
为何会这样,是不是因为电阻过热导致的,
哪些情况会导致电阻过热呢?为何指示灯电阻不能长期稳定在一个值呢

网友A:
发光管击穿过流烧电阻

网友:
过热碳化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光管击穿过流烧电阻

很大的电阻,为何会过流?

楼主:
碳化之后的绝缘管是不是能导电?

网友B:
选电阻要根据它的工作电压选择它的阻值和功率。220v电压下,八分之一瓦的电阻是1/8=220^2/R   R=48400X8=387K欧姆
你用的阻值小了,肯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电阻要根据它的工作电压选择它的阻值和功率。220v电压下,八分之一瓦的电阻是1/8=220^2/R   R=48400X8=38 ...

你怎么知道用的阻值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知道用的阻值小了

电阻值小了,电流大,功率超过了电阻的额定功率,必烧。想不烧,要么提高功率,要么加大阻值。
你用初中物理的部分电路欧姆定理计算一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化之后的绝缘管是不是能导电?

是电阻首先碳化

网友:
主要是发热导致

网友:
一定是发热导致损坏的,自己也发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电阻会碳化么?还是pvc绝缘管碳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值小了,电流大,功率超过了电阻的额定功率,必烧。想不烧,要么提高功率,要么加大阻值。
你用初中 ...

超过电阻额定功率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