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攒个无线水流传感器,接入家庭智能化

楼主(2024-05-16):
    可以用于监控每个家庭成员的用水计量(时长)?是不是有点变态?好吧,其实是为了联动燃气热水器进水口的增压泵的,热水器出来的管路水阻较大,到了末端用混水龙头处和冷水压差可能大于0.5公斤,热水器经常会被憋死火,水温就忽冷忽热的。所以在燃气热水器的进水口安装了个直流无刷增压泵,原本打算用水流开关并上继电器来控制水泵工作,后来想想还是把水流开关改成传感器,接入家庭智能化,再用zigbee通断器来控制水泵,这样虽然麻烦点,但可以实时监控增压泵和热水器的工作状态。
    水流开关用的是普通的挡板式,出厂是常开型的,但由于是搭配门窗传感器使用,在app内状态会反转,所以让老板改成了常闭型。门窗传感器是用的aqara zigbee的,当然也可以用其它品牌,蓝牙的,zigbee的都可以。因为只需要把水流开关的两条线分别焊在传感器干簧管的两端,完全没有任何难度,所以就直接上成品照片了。

这样就能在app上显示当前状态了,还可以显示上次状态变化的时间。

网友A:
不知水流传感器用的什么原理。 是涡轮还是孔板?或者是热电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水流传感器用的什么原理。 是涡轮还是孔板?或者是热电偶?

有直流电机发电式    磁铁+霍尔式    还有磁铁+干簧管式    好点的热水器基本上是霍尔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水流传感器用的什么原理。 是涡轮还是孔板?或者是热电偶?

我用的是干簧管式的,简单可靠,当然最主要是便宜。

网友:
小配件大作用,与智能联网更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直流电机发电式    磁铁+霍尔式    还有磁铁+干簧管式    好点的热水器基本上是霍尔式 ...

直流电机大概就需要螺旋桨或者涡轮了。类似传统水表。这个比较好理解,流量越大转速越高电压越强。
磁铁+霍尔就不太理解了,磁铁用弹簧拉着,流速不同磁铁与霍尔的距离不同?
磁铁+干簧管就更难以理解了。也是磁铁用弹簧拉着,流速不同磁铁于干簧管距离不同?问题是干簧管只有通断两种状态,怎么测量连续变化的流量呢?还是说有涡轮配合,涡轮旋转带动磁铁周期性接通干簧管产生脉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干簧管式的,简单可靠,当然最主要是便宜。

干簧管流量计的最小动作流量是多少?据说有公司生产的水表能检测倒每秒几滴的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大概就需要螺旋桨或者涡轮了。类似传统水表。这个比较好理解,流量越大转速越高电压越强。
磁铁+ ...

这个是水流传感器,只有两种状态,通或不通。你说的是水流量传感器,完全两个概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水流传感器,只有两种状态,通或不通。你说的是水流量传感器,完全两个概念了。 ...

又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原来流量是通过用水时长推算的。估计流速是固定的。那确实不需要直接测量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帖子,原来流量是通过用水时长推算的。估计流速是固定的。那确实不需要直接测量流量 ...

家庭没必要测量流量,何况是装在热水管路上,单纯的测热水流量也没用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家庭没必要测量流量,何况是装在热水管路上,单纯的测热水流量也没用呀。 ...

我主要是被楼主的“监控每个家庭成员的用水量”这句给吓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主要是被楼主的“监控每个家庭成员的用水量”这句给吓着了。

这么变态的事情可干不出来,最多说说家里的小孩你洗澡洗了多久之类的,别的人可不敢说。

网友C:
学习一下,最近装修正在整全屋智能。看看能不能,希望详细点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变态的事情可干不出来,最多说说家里的小孩你洗澡洗了多久之类的,别的人可不敢说。 ...

我洗个澡顶多10分钟。小孩洗个澡,半小时打底。我从来不说话,默念这比去浴室便宜多了。

楼主:
这套东西最大的用处其实是为了太阳能水箱内水温下降后,切换到燃气热水器二次加热时,解决热水器内部及管道内的冷水预先加热的问题,这样在整个切换过程中是无感的。安装这套设备前,加热源切换过程中会有少量冷水未经加热进入热水管道,夏天还好,但是冬天可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洗个澡顶多10分钟。小孩洗个澡,半小时打底。我从来不说话,默念这比去浴室便宜多了。 ...

哈哈,只能安慰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最近装修正在整全屋智能。看看能不能,希望详细点更好。

再详细也只是一个点,而你需要的是整个系统的搭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大概就需要螺旋桨或者涡轮了。类似传统水表。这个比较好理解,流量越大转速越高电压越强。
磁铁+ ...

怎么叫不能理解   磁铁做进叶轮里面 不就行了? 干簧管也是同理    还有更加高级的多普勒原理的流速/流量计 一般用于水渠/水闸/水坝

另外增压泵的水流开关就是弹簧顶住翻板 翻板上面有磁铁  水流动推动翻板 接通干簧管  但是缺点很明显 流量小或者水压小就不工作  只能判断开和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详细也只是一个点,而你需要的是整个系统的搭建。

HA我已经搭建好了,电量还有自动化我都设置了,我是想了解这个水流传感器怎么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我已经搭建好了,电量还有自动化我都设置了,我是想了解这个水流传感器怎么接入 ...

这个其实就是个门窗传感器,把水流开关接在干簧管两侧就可以了。至于怎么用看个人需求了,联动增压泵,联动取暖器啥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