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已解决)SSD群联主控突然不识别了 重新开卡失败(之前成功过)麻..

楼主(2024-05-16):
ssd群联主控突然不识别了  重新开卡失败(之前成功过)

ALL FLASH ID 里面CE 12少了一行数据    怀疑是颗粒虚焊了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既然怀疑就加焊看看,另外你这设置就算CE齐全也开不出来

网友B:
这个选土狗没选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就加焊看看,另外你这设置就算CE齐全也开不出来

我瞎设置的   这个设置之前成功开卡了几次  这个设置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土狗没选对吧

土狗里5个选项都试过一遍  均失败告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怀疑就加焊看看,另外你这设置就算CE齐全也开不出来

请问  channel 1 ce 12 出问题的那个颗粒是哪一面的  我这个是USB版的群联ps3111 ssd硬盘  只有正反面各贴了一个256g颗粒

如果加焊主控也没改善的话  我想把识别不全的颗粒拆了  又怕拆错颗粒

网友C:
有可能是主控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主控虚焊

  主控虚焊会导致flash识别不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控虚焊会导致flash识别不全吗?

会的,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同意2楼大神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还是有可能的

果然加焊一下主控   CE数值都回来了   开卡成功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