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拉线狗玩具,并改锂电池

楼主(2024-05-16):
拉线狗玩具,原来使用的是3节7号电池,改成锂电池。当这个狗狗感应到人为拉动时才会播放音乐,拆开看看是怎么个原理。

先看看狗狗外观

本来嘴里还有块骨头,估计是掉玩具箱里了

头顶是触摸感应,尾巴是机械感应,狗嘴是机械感应

下面是电池仓,拉动走时屁股左摇右摆的

卡卡一顿拆

要想拆开身体,首先得拆4个轮子

螺丝全部拆下

打开,主要电路

得力的

看看机械感应部分,就是两个触片,本来我以为是微动开关呢

居然不是牛屎,顺便把两颗RGB灯拆掉

具体就不查了

看看喇叭

摇摆机构

轮子感应部分

轮子传动轴部分

终于拆开尾巴部分

开关,关闭-打开(音量小)-打开(音量大)

还是拿出前几天做的18650模块

开始安装

给电池室后面烫个洞,好让LED漏出来

还是5521座子做充电

一顿忙活,搞定

这里5521座子是败笔,当时设计这个板子时忘了C-C线要下拉电阻,板子TYPE-C座子没加下拉电阻,导致不能充电同时应该用立座的,有时间再重新画板子吧

网友:
哈哈哈,在18650模块那个帖子里,我忘了再问一句,用6脚TC母座,咋没看待下拉电阻呢

网友:
拆过一个类似的猫,嘴里有一个磁控开关,插入专用奶瓶就能发出喝奶的声音

网友A:
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到电机

网友:
18650模块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半天愣是没看到电机

就没电机
人力拉动

网友B:
拆灯干嘛,是太刺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灯干嘛,是太刺眼吗

是的

网友C:
电池就负责灯光和发声?这改完续航时间老长了吧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不像那些满是毛刺的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就负责灯光和发声?这改完续航时间老长了吧

估计半年不用充电

网友:
支持折腾,加分奖励!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网友:
没电机的话,自带一次性5号电池够用,多数小孩玩几天放一边。

网友:
需要拆开的参考

网友:
不错不错,电池能用好长时间

网友:
这块板子就放个音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