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两个鸿海科技小工业型开关电源JMD20-12/JMD35-05

楼主(2024-05-16):
看见两个小工业型开关电源做工还可以,拆开看看

网友A:
这两个电源做工都挺不错的

网友B:
连光耦型号都要打磨掉的开关电源到底是有何外星科技要保密?

网友C:
做工可以,这种简单开关电源,芯片没有必要打磨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E:
5V 7A比较少见,感觉12V的用料好一点,舍得用铜散热器,这个鸿海不是富士康那个吧?

网友:
做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源做工都挺不错的

拆开看做工用料是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光耦型号都要打磨掉的开关电源到底是有何外星科技要保密?

感觉是国产特点,可能想保密不让别人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可以,这种简单开关电源,芯片没有必要打磨

厂家的心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拥有。

做个什么小东西还可以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 7A比较少见,感觉12V的用料好一点,舍得用铜散热器,这个鸿海不是富士康那个吧? ...

还真不知道

网友:
有一个这个牌子电源,炸的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楼主:
厂家的心态

什么原因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