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改造极简风的TS457内阻仪

楼主(2024-05-16):
跟风买了TS457内阻仪,也买了防水盒,但是看到TS457内部还有空间,本着简约的原则,直接开孔安装USB母座(四线测试夹&四线测试笔)、type-C充电电路(9.9元几十个)、内置小锂电(9.9元20个),算上开尔文夹和探针、硅胶线,成本低于10元。

先看开孔,type-c充电座,先打孔再用烙铁烫出来的,类似于@8139 的杰作,过程没拍照,模板的母座款了1mm

USB母座,用于接4线测试设备,也是先打孔再用烙铁烫出来

母座和锂电放在TS457内部就是这个样子,热熔胶固定,目前牢固性还可以

扣好后盖,插上充电线和测试线

正面的样子,个人喜欢左面是测试线

右面是充电线和充电指示灯,充一次电可以用半年甚至更久

开尔文夹忘了拍,只拍了测试笔,选材是废弃的荧光笔,但是笔身有点长

只用荧光笔的上半截,有颜色那部分

探针买了圆头和尖头的,这次用圆头做。每个测试笔用2个探针,焊好硅胶线后用1.5mm热塑管封装,再用4mm的热塑管并在一起,插入笔尖后用热熔胶固定

测试笔短路,内阻仪归零

与开尔文夹同窗,测试18650用测试笔,测试聚合物锂电极耳用开尔文夹

TS457不分正负极,用一个测试笔演示

楼主:
自己坐沙发,占个楼备用

网友A:
C口烫得很可以了,基本上不缺肉,那两个笔看着真喜庆啊

网友:
不分正负极?可以正负极反接电池?没试过,怕烧

网友:
外壳开孔不错啊

网友:
真·极简风

网友:
还是精简版本好 不占位

网友:
本来内部空间就够

网友:
精简版好,测试接口找个比USB更好的替代方案

网友:
非常好,确实好!

网友:
做的很好,很实用。

网友:
好方法  好主意  好搭档

网友:
改的非常简单实用。

网友:
我的探针是直接找一节2芯的1平方单股电缆
裁两节
把顶针和尾线焊接上去
看着也细溜

网友:
TS457内阻仪热度未减,不错实用

网友:
是极简但该有的都有,收纳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口烫得很可以了,基本上不缺肉,那两个笔看着真喜庆啊

向猴哥学习,U口、TC口都烫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真是做到了极简啊。

网友:
不错哦 还可以收纳线 很巧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