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南海电器大功率逆变器 并请教接线方法

楼主(2024-05-17):
东西如图所示,到手时已被剪线了,开拆并请高手指教,此机器的正确接线方法(输出电压接线只有一根线),便于测试其性能好坏。先谢谢了!

开拆:

网友A:
变压器这么小,是高频的吧

网友:
这不是水里面用的吗

网友:
用这个会请吃免费饭吧!

网友:
这高频的家用一般用不上

网友:
高压逆变,不防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这么小,是高频的吧

面板上面清晰印着电磁波高频逆变器,16800VA屌炸天了!

网友:
还有人用这东西,伤天害理!

楼主:
我好奇的是这个机器怎么只有一个输出接线柱子(面板上的“照明输出”),怎么连接输出的两根线呢??
是零线共用吗?请高人指教。谢谢!

楼主:
仅仅是技术层面的讨教,拆个机器总要有所收获才是。对吧?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