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T12比较了解的吗?救救我的T12电烙铁

楼主(2024-05-17):
最近因为直接接正负极用20v直接接电用一次,烧红了,之后就失控了,现在358的2脚是5v,3脚是10.8v,输入电源12v。这个是固定电阻的,上拉是2.2+3.3=5.5K,看图片位置,下拉写的8r2,不知道是不是碰掉了一些,不知道前面是不是还有别的字符,测量有8.5k欧,上拉5.5下拉8.5,怎么2脚电压有5v?现在就是2脚3脚电压一直不变,不确定是不是下拉电阻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烙铁头坏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还有救吗?

楼主:
大家帮帮我看下,还能不能修好

网友:
帮忙分析一下,还有救吗?

网友:
还能修好吗?

网友A:
T12的芯子用万用表测下就可以吧?买个坛友的。。。有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的芯子用万用表测下就可以吧?买个坛友的。。。有啥修的

这个什么价,坛友友优惠不。

网友:
手头有358的话,直接换358

网友:
这个烂铁不错

网友:
第一步检查mos

网友:
换358估计解决不能问题 很可能是电源部分故障

网友:
测头子电阻,看看是不是正常范围。

网友:
坛子里有文件,自己打板做一个

网友:
我以为8R2是8.2Ω,没想到是8.5kΩ

网友:
T12用过的人才知道,它不像普通烙铁那样,可以直接供电;它是温控和加热一体的烙铁头,直接送12至24V的点,会直接烧红的,那个7805,385也可能会损坏,一般都会直接更换控制板,最简单的是616小板。

网友(2024-07-11):
检查mos管,358,7805,有零件就先换,其他一般不容易坏,有相同t12芯,可以对比量一下内阻。

网友:
D个616小板,继续战斗!!!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直接接正负极是指接在烙铁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