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卖假药的广告机里面的优盘,求个量产工具,资料

楼主(2024-05-17):
先上图

卖假药的广告机里面的优盘!
看着做工也能说的过去。就是容量很小,128m,能不能贴个大的存储器,量产成大优盘?
但是,识别不出主控,字也看不清楚!

楼主:
CrystalDiskMark 5.1.2 x64 (C) 2007-2016 hiyohiyo
                           Crystal Dew World : http://crystalmark.info/
-----------------------------------------------------------------------
* MB/s = 1,000,000 bytes/s [SATA/600 = 600,000,000 bytes/s]
* KB = 1000 bytes, KiB = 1024 bytes

   Sequential Read (Q= 32,T= 1) :     9.674 MB/s
  Sequential Write (Q= 32,T= 1) :     4.843 MB/s
  Random Read 4KiB (Q= 32,T= 1) :     6.269 MB/s [  1530.5 IOPS]
Random Write 4KiB (Q= 32,T= 1) :     0.101 MB/s [    24.7 IOPS]
         Sequential Read (T= 1) :     9.624 MB/s
        Sequential Write (T= 1) :     4.816 MB/s
   Random Read 4KiB (Q= 1,T= 1) :     5.844 MB/s [  1426.8 IOPS]
  Random Write 4KiB (Q= 1,T= 1) :     0.101 MB/s [    24.7 IOPS]

  Test : 100 MiB [H: 0.0% (0.0/115.0 MiB)] (x3)  [Interval=5 sec]
  Date : 2024/05/17 9:23:12
    OS : Windows 10 Professional [10.0 Build 19045] (x64)

网友A:
没必要折腾了能拆啥用就拆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折腾了能拆啥用就拆啥用吧

学技术呗!

拿着皮娃娃学大夫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技术呗!

拿着皮娃娃学大夫

论坛里搜建荣212H

楼主:
谢谢!可以识别主控以及存储芯片。能够量产,下一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识别主控以及存储芯片。能够量产,下一步,换个芯片试试

没必要,这个板子就是专门为小容量存储芯片做的,没办法装更大容量的,这种芯片我怀疑都是从上古时代的功能机里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这个板子就是专门为小容量存储芯片做的,没办法装更大容量的,这种芯片我怀疑都是从上古时代的功 ...

确实,支持的芯片组里还有很多32M 64M的,应该最大不会超过1G,我有个实际上512M的扩容盘,不过速度在2.0里还真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这个板子就是专门为小容量存储芯片做的,没办法装更大容量的,这种芯片我怀疑都是从上古时代的功 ...

我这个已经悲剧了!量产了一遍,变成空盘了!没有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已经悲剧了!量产了一遍,变成空盘了!没有容量

你估计设置页面参数有错误,大不了短接重新量产。折腾是活下去的动力

网友:
赞!折腾着玩,就是增长知识与才干。

网友:
估计是特殊脚位的闪存,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别折腾了

网友:
封装有点儿特殊,不建议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