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实测LT1021-5V基准源,根本不行啊,差老鼻子远了

楼主(2024-05-17):
前几天买了几个LT1021,四个5V的,三个10V的,昨天打的板子到了,

想着试试俩5V的串联,压根不行,5V的显示4.8多,这是啥啊
没找到1k的电阻,用了一个930和330的串联起来,用了一个12V的小电池:

实际测出来是4.87V、9.37V这个样子:

啥玩意儿啊,跟仿真都不一样……

串起来不太行啊。单个仿真看看:

串起来的:

懵逼了,看别人就是这样玩的啊:

网友A: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啊,你不先试试基本电路是否正常就直接上串联

网友:
也许是供电太低了,1021工作电流大于1ma,具体它的电流我不知道,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啊,你不先试试基本电路是否正常就直接上串联

急着打游戏去嘞,忘了,应该先试试单个的输出,

网友:
电压精度不重要.测测温飘,稳定性.

网友:
有问题的表,是表不准啊。

网友:
真可能是供电低了,我试过10V以上的供电,挺稳的,5V没问题。你这两个5V,电源电压差每个才1V,还不算电阻压降。用12V电池没什么调节空间了。

网友:
是你这个表的精度不够,才会导致显示误差偏低,你用六位半的表,基本上就能测的准了

网友B:
仿真是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你供电都有问题,怎么指望芯片能输出电压是达标的?
而且你的电路有明显缺陷,给个思路你去分析吧。

另外将详细的串联电路图给你:

网友C:
既然是基准,那么你信基准呢,还是信你的表?既然那你信你的表,还要基准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是用的什么软件?

multisim 14.3,你下载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基准,那么你信基准呢,还是信你的表?既然那你信你的表,还要基准做啥? ...

有道理………………………………

网友:
玩基准得配高位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