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给HP打印机硒鼓加碳粉

楼主(2024-05-17):
给HP打印机硒鼓加碳粉
加碳粉前要把废粉倒出来,要不里面废粉多了,打印出来满纸都是黑色的条纹

加粉口

倒出来的废粉,用纸包好丢垃圾桶,没有碳粉应急的时候也可以加到硒鼓里面去,也可以用,但是不建议再用了

新粉

最后加粉要注意通风,别吸到肺里面去了

楼主:
加粉后打印效果

网友:
激光打印机比喷墨的好维护。

网友:
废粉想加回去?我劝你不要这么做,等你用上加了废粉的硒鼓你就知道什么叫后悔了!

网友:
废粉里大部分是纸纤维,废粉颜色都是泛白的颜色,和新粉的那种纯粹的黑区别很大,打印出来整张纸都是灰蒙蒙的!

网友:
打印效果不是很好啊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打印机?

网友:
鼓芯快不行了。估计这不是第一次加粉。

网友:
成像鼓要换吗

网友: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打印机?

2612A的硒鼓,打印机不知道

网友:
我前两天看到拼多多有高容版,说是能打一万页,尺寸也大不少
可惜现在已经不用1020了

网友:
一个硒鼓一般也就加两三次粉就要换了。

网友:
打印效果比我的好多了,我要换硒鼓了

网友:
看来是老手,非第一次干这活了

网友:
我的硒鼓废粉不倒满了,会漏粉另外加粉通风不会把粉吹起来吗

网友:
综合考虑是激光的好。还是喷墨的好,家用

网友:
美女的手艺不错
这也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