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电源se-1500-24改可调

楼主(2024-05-17):
机缘巧合搞了一个明纬se-1500-24,这电源很重,做工也不错,拆开看是3525方案,全桥拓扑,初级双变压器串联,次级双变压器并联,倍流整流

输出24v,62a,电压可微调,电流是初级电流互感器采样保护

全桥部分4个gp20b60管子,查资料是igbt

输出部分是6个20a二极管,型号d92-20
se-1500这个系列所有电压都是同一套板子,所以输出部分铜排很粗

下边进去正题,开始改装

原机没有输出电流采样,所以先加采样电阻,把铜排切断,背面电路板铜皮切开
铜排太大,所以拆不下来,只能用铣刀切,不太好看,勉强切断了,加上0.6mr的康铜丝

电源自带辅助电源,但是3525只有一个运放调压,改起来比较麻烦,所以拿出万能494,直接重新画板,替换原来的驱动板,新驱动保留温度保护,初级过流保护,其他功能用不到,直接剔除,集成电压表,电流表显示,电压,电流电位器插口

改好后的样子

上电测试,30v60a,1800瓦正常运行

这电源改装起来还不错,就是太贵,价格很是离谱
风扇是上电就直接运行,有点吵

网友A:
原机就不检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机就不检流么?

原机初级互感器检测,超载就关机

网友:
可以,赞一个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有一个科剑的S-800W-36V电源,是KA3525A+HA17358的方案,电路图已经画出来了,能否指导一下该如何改调压和调流?

网友B(2024-10-28):
请问如何启动电源呢  我有一台上电风扇转 但是不启动不输出

网友:
大佬,494的板子能分享一下吗,1061560319@qq.com,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何启动电源呢  我有一台上电风扇转 但是不启动不输出

这个电源上电就开机输出的,没输出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大佬  你做的驱动板可以买到吗Q2760480739

网友(2024-12-06):
大佬,494的板子能分享一下吗,350817615@qq.com,感谢

网友:
大佬  你做的驱动板可以买到吗Q350817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