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买了块湿砧板干了出现很多裂痕

楼主(2024-05-17):
我妈晚上在街边看到有人卖砧板80元一块也买了一块回来,当时我看到虽然是包装好的但是里面的砧板是湿的。拆开放了几天干燥后发现砧板出现很多裂痕,应该是木砧板泡水后膨胀所以看不出那些裂痕,大家以后买木砧板看到湿的就要注意了。

网友A:
这套路有点深啊...

-----------------------

网友B:
要扔掉它,买新的。

网友C:
这种木砧板的木材都是致密的好木材,但是缺点就是干燥的特别慢,最好是在不去掉树皮的情况下放在室内阴干很多年才行,这种情况下制作的木砧板就不会出现裂纹,但是现在哪个木材加工厂都不会等那么长时间。

网友D:
这裂的有点厉害呀

网友E:
我有一块已经列成了3块,没法用了

网友F:
以前买过类似的,是要求经常泡水养护的。
要好好侍候,不然就裂给你看

网友G:
这种木砧板的木材都是依赖进口,想购买到质量好的,有条件的自己去中越边境选购,购买回来后用食用油高温浸泡一小时即可完成初始保养,可用二代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路有点深啊...



是呀,而且还是晚上老人家视力不太好很难看出有没有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扔掉它,买新的。

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木砧板的木材都是致密的好木材,但是缺点就是干燥的特别慢,最好是在不去掉树皮的情况下放在室内阴干很 ...

有一种好像加了一个金属箍扣的不知道能否避免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裂的有点厉害呀

是呀,都全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块已经列成了3块,没法用了

一般木砧板一到两年就要更换因为大多都是有开裂被填充平的使用一段时间填充的地方就会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买过类似的,是要求经常泡水养护的。
要好好侍候,不然就裂给你看 ...

泡水膨胀之后裂缝还真是很难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木砧板的木材都是依赖进口,想购买到质量好的,有条件的自己去中越边境选购,购买回来后用食用油高温浸 ...

还从来没有泡过食用油,之前在商场看了块砧板上面的说明书也介绍首次使用前要抹食用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木砧板一到两年就要更换因为大多都是有开裂被填充平的使用一段时间填充的地方就会掉。 ...

现在超市卖的比较多的好像是竹板拼的那种,几十块钱年年换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超市卖的比较多的好像是竹板拼的那种,几十块钱年年换不心疼...

我老家也买了块竹加金属箍扣的好像比木的耐用些,但是可能使用了胶水怕影响健康现在我是不再用了。

网友:
砧板不带铁箍?

网友:
加个紧箍咒紧住  凑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老家也买了块竹加金属箍扣的好像比木的耐用些,但是可能使用了胶水怕影响健康现在我是不再用了。 ...

元素周期表都吃遍了的西朝鲜百姓还怕那点胶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