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里人多,大家帮我看下t12还能救吗

楼主(2024-05-17):
最近因为直接接正负极用20v直接接电用一次,烧红了,之后就失控了,现在358的2脚是5v,3脚是10.8v,输入电源12v。这个是固定电阻的,上拉是2.2+3.3=5.5K,看图片位置,下拉写的8r2,不知道是不是碰掉了一些,不知道前面是不是还有别的字符,测量有8.5k欧,上拉5.5下拉8.5,怎么2脚电压有5v?现在就是2脚3脚电压一直不变,不确定是不是下拉电阻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烙铁头坏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还有救吗?

网友:
找个好的烙铁头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新的也不贵

网友A:
放弃吧,新的牛肉饭已干到50以下了,维修已经没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新的牛肉饭已干到50以下了,维修已经没价值了

还能用就修一下吧,哈哈

网友:
人多肯定有办法
力气也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新的牛肉饭已干到50以下了,维修已经没价值了

能修好不就省了50元吗。哈哈

网友B:
万用表打发热芯阻值,不是一下就判断出来发热芯坏了没么

网友:
玩了这么多年,发热芯坏了两个。第一根莫名的损坏,第二根是开太久满功率了,直接给干烧了。
另外一根是椎头掉了,在想能不能套个头子修复。

网友C:
先测测烙铁芯阻值确定芯子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打发热芯阻值,不是一下就判断出来发热芯坏了没么

发热芯阻值8.x 欧姆,是不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打发热芯阻值,不是一下就判断出来发热芯坏了没么

现在是能发热,但是感觉不会停,接24v就烧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测烙铁芯阻值确定芯子是好的

阻值为8.几欧姆,供电20v就烧红了

网友:
换一个新的芯试试

网友:
放弃吧,已经维修没价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阻值为8.几欧姆,供电20v就烧红了

8.几欧是正常的,接20v烧红很正常,只要发热比散热快,温度就会逐渐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8.几欧是正常的,接20v烧红很正常,只要发热比散热快,温度就会逐渐升高。 ...

现在358运放2、3脚现在这个情况,完全不受控了,烧到烫手,不会停,好像是下拉8r2变成8.5k了

网友E:
要么MOS管,要么358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么MOS管,要么358的问题!

mos应该正常,我短接8r2那个变质电阻,功率马上下来了,我比较怀疑8r2这个坏了,现在8.5K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