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你有计划性报废,我有轴套换轴承!松下KX-750碎纸机维修

楼主(2024-05-17):
碎纸机不动了。
虽说这货不是非常必要,但是有总比没有强。
也不知道这货用多久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修,那就拆开看看吧。
拆开拆发现,这又是一件计划报废的商品。牙轮轴不是用轴承固定的,是用轴套。
两条轴分别装了4个铁皮轴套固定,结果用够时间了,轴套就磨烂了。
这用轴承会增加多少成本呢?非要用轴套,且这个轴套在深水宝找了一圈都没卖的。
相当于是叫你用够时间就该换新的了。不知道国产机器是怎么样的。但是在深水宝查找轴套的时候发现国产机器有轴承卖。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这种计划报废的产品只有具备了工匠精神的神奇国度才有这样的设计并生产销售

闲话不多说了,开拆维修吧。既然是计划报废产品,那维修就无所顾忌了,能修修,不能修就算。

图片上编辑的文字有限(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这里就先补充一下维修过程吧。
因为轴套磨没了,没配件,只能另外想办法维修。
测量了一下,牙轮轴是六角形,长边的长度是19MM。找对应的轴承型号,发现19的很少,且很贵。
没必要这样浪费钱,找内径是20的吧,这个便宜。开始找到了6004,买了4个回来,花费是6元左右吧。
回来试装了一下,发现6004太厚了,装上去厚阻碍传动齿轮的安装。但是对面没有齿轮,可以用6004,不碍事。
又找了一下,发现有个6904的厚度只有9mm,这个貌似可以。
又花了3块多买了2个6904回来,试装了一下应该可以。
于是就两边用两个不同的方案维修。
齿轮面是用4根螺丝+螺母固定一个6904轴承的四周,轴承不会上下移动就行了。接着再用玻璃胶粘上螺丝和轴承,细微的震动螺丝不会翻松,轴承也不会移位。(打胶没拍照,忘记了,装回去试机成功后才发现没有照片,算了,不拆了,脑补吧)
齿轮对面用的是6004,因为轴承太宽,只能重新开孔塞轴承,没有对应的开孔器,用了笨办法,在需要开孔的一圈钻小孔,接着小锯片锯掉不要的地方,再用锉刀打磨一下,呢个塞进轴承就行了。接着也是用玻璃胶固定一下。
最后装配全部的零件,再给齿轮打黄油,装盖,测试运转正常。
一件本应进收购站的计划报废商品修复完成,花费10大元。又血亏了。

网友:
这个修理方法太厉害了

网友:
这也能修?有水平!

网友:
换上轴承了,工作量不小

网友:
这维修手法也是厉害了!轴承固定还是用强度高一点的胶水再固定一下比较好

网友:
拆的好仔细啊

网友:
电机像电风扇的电机

网友:
还能这样修,开眼了

网友:
没人说碎的真小块么!

网友:
松下也是“”计划报废的“”序列。

网友:
改轴承真是两点,不得不佩服。

网友:
太费功夫了

网友:
大多数人碰到这问题就直接进废品站了,不过看得出来这碎纸机的质量很好,这样修后还能再战几年,这个维修思路也值得借鉴。

网友:
换轴承,功夫没少下。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
生产厂家又要裁员了,有部分人要失业了。

网友:
做抱箍固定轴承,再把抱箍固定到底板,工艺简单些,而且精度更容易控制

网友:
这样也能改,长见识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