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同事说电动车扫码充电,充不了,帮他把永名充电器拆开看看

楼主(2024-05-17):
他这个拆开一看燒保险,和我之前坏的一样,这段时间和电动车充电器有缘阿

功率管坏,集成块坏的可能性很大

没有修的价值,让他买一个。主要是我的那个也修不好,怕把芯片换完,后级还有问题。做工一般般,直没必要。

网友:
修修还能用

网友:
都烧糊了,正好换个新的。

网友:
没感觉用扫码嘛!

网友:
初级件都快烧完了,換新的省事。

网友:
做工一般,维修成本过高的话,不如换新。

网友:
烧成这样了,还是换新比较省心

网友:
这种故障比较常见。

网友:
输入部分烧了

网友:
烧成这样了,维修成本过高

网友:
典型的3842电路?。。换原装管子➕原装芯片!

网友:
这个烧的比较多 不值当修

楼主:
是充电时要扫二维码给钱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了,留着拆配件

网友:
插的充电插座要扫码才能有电

网友:
散热片看起来正规,所以充电器不算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