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电脑BIOS 提取方法

楼主(2024-05-17):
(图片)

楼主:
由于限制8M 只能分卷压缩,刚开始分卷zip 无法上传  现在分卷RAR  需要的自行下载

网友:
高手。曾经路由器刷固件居然被我刷死了?真是尴尬的地下室都抠出来了。

网友A:
直接提供BIN的还好,像DELL就只提供一个EXE,根本没法DIY...

网友:
高端操作啊
感谢楼主分享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提供BIN的还好,像DELL就只提供一个EXE,根本没法DIY...

试试重命名,,把EXE改为RAR,,,用7ZIP打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重命名,,把EXE改为RAR,,,用7ZIP打开试试

想得美...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重命名,,把EXE改为RAR,,,用7ZIP打开试试

不需要改名,但是楼主说了直接搞出来的bin不能用,里面还有伏笔要修改

网友:
最底层的操作呀!!!

网友:
高手我就是不敢动BIOS。

网友:
四五百m币才能下载,哪个土豪敢这么玩啊

网友:
除非是老机子,我都从官网下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软件,解压后的.fd文件该用什么软件编辑?

网友:
之前我都是直接挂载虚拟光驱然后复制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提供BIN的还好,像DELL就只提供一个EXE,根本没法DIY...

DELL的应该也有bin文件,用RAR打开EXE文件,可以解压出来。我以前弄过DELL服务器Power-Edge-R720的,也是比8M大一点,需要处理一下。我用的是掐头去尾法,然后用CH341刷入BIOS里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DELL的应该也有bin文件,用RAR打开EXE文件,可以解压出来。我以前弄过DELL服务器Power-Edge-R720的,也是 ...

我的破本N4050就只有EXE,而且解不开...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破本N4050就只有EXE,而且解不开...



这个就比较禽兽了,如果BIOS坏了无法开机,怎么执行exe文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比较禽兽了,如果BIOS坏了无法开机,怎么执行exe文件呢?

送修...

-------------------

网友:
小儿科,笔记本 台式机 一体机 BIOS问题 可以联系我 专业bios修复提取合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