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极简TS457内阻仪还得看我的。。

楼主(2024-05-17):
纯原装

后壳铭牌

电池和充电保护一体板

电池 750MA的

装好后加个套套,套套外再贴一点点海棉双面胶,直接贴在机器内部的PCB上。。只贴一点点双面胶,充电的时候方便拿出来充电。

竖着再来一张

电池放进去后盖壳

连上极简电池座

充电保护板是旧的安卓口,一块钱一个买的。

充电板就贴用双面胶贴在电池上。线搞最短。

极简18650电池座,本来是想买来搞几个单头充电器的,一个电池位装一片充电板,再把5V输入并在一起充电。还买了5个。5毛钱一个。先拿一个来用吧。

电池充电板一体。直接贴在PCB板上。反正电流不大,电池可以用很久。可能几个月都不用充一次电。。平时用得也不多。。就不挖孔把充电头搞外面了。。要充电的时候直接拆后壳,拿电池出来插上USB就可以了充电了。。。也没什么不方便的。。

再做个测试笔就完美了。。

除了机器钱。成本3块钱有多。。

网友:
好的四线夹可不便宜啊

网友:
复杂是美  简单也是美

网友:
减的没发再减了吧!

网友:
十分简约 但是也很简单啊

网友:
是挺简单的,但如何知道内阻是多少呢?

网友:
这个误差怎样,

网友:
确实够简的。

网友:
看看,路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0074-1-1.html

网友A:
充电板发热可能挺高的,贴电池上感觉不妥

网友:
这个简单,适合不常用收藏,

网友:
连外壳都是自带的

网友B:
你这个电池架能测内阻?没看到有4个触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板发热可能挺高的,贴电池上感觉不妥

不高。电流很小的。。才500MA。。所以发热量也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池架能测内阻?没看到有4个触点啊。

一边两条线直接焊在电池座的极片上的。。我换了线芯更大的4PIN插线。线阻可以不算了的。。。

网友:
4线改2线啊? 测个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