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啥手机自动旋转不支持底部向上

楼主(2024-05-17):
打开手机自动旋转后横着放是那边向上都可以,但是竖着放如果底部向上是不能旋转的。因为有时放在支架上看底部向上可以方便插线充电。

网友A:
我对底部充电口这种设计简直深恶痛绝!充电的时候搁桌子上看视频啥的都不能正着放,哪个傻逼设计出来的?要么在侧面,要么在顶部好了。

网友B:
就是告诉你放倒了

网友C:
似乎有软件可以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告诉你放倒了

那样的话就不需要这个设置旋转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有软件可以设置

希望将来手机厂家也能增加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对底部充电口这种设计简直深恶痛绝!充电的时候搁桌子上看视频啥的都不能正着放,哪个傻逼设计出来的?要 ...

以前我用的一部三星s5830i充电口就是在顶部的后来换的手机充电口全都改在下面了,如果屏幕画面可以全方位自动旋转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D:
经常刷头条、刷抖音的小伙伴们,可能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手机底部的那根充电线很碍手,但不充电也不行。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手机厂商们不把充电口坐在手机顶部,而是非要放在底部呢?

其实在功能手机时代,充电口的位置是多种多样的,有顶部、有侧边、有底部中间的、还有底部一侧的,还有磁吸充电的。进入智能机时代后,安卓的Micro USB统一天下。当然啦,苹果的Lighting接口是个例外,这里暂且不谈。

而未来几年,手机接口将被USB Type-C一统江湖。在手机接口演变的历程中,手机接口的位置大家也形成了共识,那就是统一在手机底部中央。

下面开始划重点!为什么行业会达成共识,将充电口设置在底部呢?这要从使用的便捷性、兼容性以及电路设计的合理布局说起。基本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手机充电更方便。
充电口在底部中央,这样拿起手机是最顺手的,如果设计在顶部或者侧边,就会很别扭,你可以想象一下充着电接电话的时候。不过小编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边充电边玩手机,特别是边充电边打电话,最好拔掉充电器再用。

2、可以保护数据线。
充电口在底部,这样插拔的时候最为自然,如果在顶部、侧边,插拔的时候会无形中对数据线造成弯折,虽然一两次不明显,但时间长了很容易损坏数据线。

3、充电口进灰尘少。
不管充电口在哪里,使用时间长了,里面都会进灰。如果接口在顶部,进入的灰尘肯定要比接口在底部多,进而影响充电接口的寿命。

4、电路设计更合理。
智能手机内部空间"寸土寸金",手机顶部有前置镜头、各种传感器以及后置镜头,这些元器件是手机最重要的部分,很难在给充电接口留下空间。所以,充电口放在手机下方最为合理,下面往往还集成了Mic麦克风和扬声器。

说明:回复内容来源于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经常刷头条、刷抖音的小伙伴们,可能都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边充电边玩手机的时候,手机底部的那 ...

我个人觉得充电口在下面最大好处就是损坏更换比较方便就算整块电路板更换应该也不贵,如果在顶部就得集成在主板上更换有损坏主板的风险。

网友E:
趋同方案就是正确答案,想要翻转安装apk或越狱就好

网友F:
应该是翻转系统不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趋同方案就是正确答案,想要翻转安装apk或越狱就好

担心会影响系统流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翻转系统不好支持

以前屏幕没有打孔安装摄像头应该很好支持的,现在顶部打孔安装摄像头后旋转是会有些影响。

网友:
同问,后来后装了个软件实现的,需求不普遍吧

网友:
现在很多都有无线充电了,所以180度旋转不太需要

网友:
装软件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会影响系统流畅度。

但又需求便可接受,终究是源头已有人决策,手机特征是听筒在上必定有所取舍

网友G:
平板可以啊

网友:
我试了一下 小米 14 Pro ,播放图片时不能自动旋转为底部朝上,在拍照时部分控制按钮可以自动旋转为底部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板可以啊

如果厂家想要增加这个功能相信手机也应该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