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家里空开漏保跳闸!究竟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4-05-17):
1号漏保:DZ47LE-63 C60
2号漏保:NXBLE-32  C32
3号漏保:NXBLE-32   C25
家里1号时不时的跳闸,我把这3个漏保,都按黄色测试按钮试了,都正常跳闸。
为什么2号3号不跳,老是1号跳闸?
铜线是国标4平方的。

总观图

总观图

1号

1号

2号

2号

3号

3号

楼主:
今天没有任何预兆的1号就跳闸。也没有下雨。
我搞不明白的是2号,3号如果没问题的话,为什么会让1号跳?

网友A:
虽然总闸是60,分闸是32和25,但是对于漏电来说它们都是30毫安0.1秒的所以如果漏电跳闸它们的反应都是相同的。
那么现在的故障可能是:
1、总闸过于灵敏,可以换用空开(通常总闸不必须漏保功能),也可以换正常的漏保避免异常跳闸的麻烦。
2、总闸位有漏电,可以把分闸暂时替换到总闸位置,如果总闸位置还跳闸,确认故障和处理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总闸是60,分闸是32和25,但是对于漏电来说它们都是30毫安0.1秒的所以如果漏电跳闸它们的反应都是相同 ...

谢谢回复,如果我把1号换成不带跳闸的。那屋外的一个漏保就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跳了  真是苦恼。
这个1号我是刚换上新的不久的呀,按理来说我也按黄色按钮。测试了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呀

网友B:
都有啥用电器啊,这么大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有啥用电器啊,这么大安数

立式3P空调一台,算是最大的了
其他就是电磁炉了
我寻思安数大点不容易跳闸,对不对?
问题是我想不明白这3个测试都正常,为啥2号3号不跳?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漏保断开以后,测量下面的负载端,看看哪个漏电大,一个个排查。

网友D:
总开用空开,其它回路用漏电,你这样配置没有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10K档,漏保断开以后,测量下面的负载端,看看哪个漏电大,一个个排查。 ...

谢谢,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刚才试了一下有三个负载的地方。指针摆动到很靠右边。我不太懂,但是有的负载端的火线零线里塞了好几条线,我应该再怎么排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开用空开,其它回路用漏电,你这样配置没有选择性。

上面大哥说的对,有漏电的地方,但是我还不会排除不会修。

网友:
由于每路分闸漏电流均没有到其动作值所以分闸不跳,但汇总到总线已经超过其动作值所以总闸就会跳闸。

网友:
漏保保护阈值一般是30ma,你1是家里总闸,1跳不代表说是某一个地方超过30,很可能是多个地方都轻微漏电,汇总到1就时不时超过30ma,
而2和3假设分别代表2个房间,那很可能是这2个房间分别有20ma左右漏电,所以2和3一直没保护动作,但是2和3汇总到1就时不时要超过30ma。
这个没办法的,挨着挨着的仔细检查,重点看插孔面板,是不是什么地方潮湿,或者是不是有昆虫尸体死在里面。

网友:
总闸过于灵敏

网友E:
可能,我是说可能,俩分路每一路都漏电但小于30,但汇到总漏就大于30,猜测可能分路电线老化(或接头有漏电)。拉下总漏闸断电,10k测地线到闸下零火线对地电阻

网友F:
1、你这是漏电跳闸,不是过载跳闸,所以与线径无关;
2、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墙壁潮湿,可能漏电的地方会很多;
3、你说的“时不时跳闸”,究竟是多长时间?是几天跳一次,还是每天都跳,还是一天跳几次?
4、如果是一天跳几次,笨办法,每天关掉一个空开或漏保,不用这一路电,实在要用,可以用接线板临时接到其它插座,逐一排查,哪天关掉哪个空开不跳闸了,那就是这个空开后面的线路有问题,缩小范围,就好排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是说可能,俩分路每一路都漏电但小于30,但汇到总漏就大于30,猜测可能分路电线老化(或接头有漏电 ...

谢谢,零火线对地电阻。超过多少就不正常?我不是太会用指针。基本你们说的我照着做是会的。

网友G:
换掉1号闸试试看,也许是1号的漏电检测电路有问题,以前做维修时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这是漏电跳闸,不是过载跳闸,所以与线径无关;
2、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墙壁潮湿,可能漏电的地方会很 ...

谢谢回复。
是04年村里建的门头房。
大概是几天就会突然跳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这是漏电跳闸,不是过载跳闸,所以与线径无关;
2、如果是新装修的房,墙壁潮湿,可能漏电的地方会很 ...

万用表打到10k,
电冰箱在通电和不通电时,测量外壳。都是指针摆到右边,是冰箱漏电吗?拆开后面线路看着也挺好的,没有进水。没有线路破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掉1号闸试试看,也许是1号的漏电检测电路有问题,以前做维修时遇到过。 ...

按照上面前辈让用指针万用表找到几个漏电的负载端,但是不会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