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电源能随时调节电压电流吗?

楼主(2024-05-17):
数控电源是不是设置好了之后,再按输出键才能有输出,使用中能不能随时调节电压和电流啊?我觉得旋钮式的有时候非常方便,比如一个 Led灯板不知道是多少伏的,上电之后可以慢慢从3伏往上调,直到led能正常点亮。调流旋钮也一样,用起来非常方便。数控这玩意儿没用过,有知道的朋友们说一说看?

网友A:
开局要有一张图 开局要有一张图 开局要有一张图

网友:
既然是数控了,那基本就是想怎样调就怎样调了。

另外,这么通用的东西,基本上你能想像得到的需求基本都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
可以调节电压啊,起码,电流说的是恒流吧

网友B:
带旋钮的是可以输出的时候随时调整电压,但是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的,电流只能限小,不能限大啊
这是依据我的PSP603电源来说的,其他数控电源没有

网友:
理论上设定值都可以随时调,但是实际处于哪个状态需要看实际条件,比如1Ω的电阻负载,你设置恒流1A,那电阻上就会有1V的压降,你设置电压大于1V那就会一直处于恒流状态,设置电压小于1V那就会处于恒压状态。

网友C:
我还是喜欢旋钮连续可调那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旋钮连续可调那种的

最好是编码器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局要有一张图 开局要有一张图 开局要有一张图

来了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旋钮的是可以输出的时候随时调整电压,但是电流是根据负载来的,电流只能限小,不能限大啊
这是依据我的P ...

是啊,最近做了一个迷你钻,用的是1毫米的麻花钻头,用来打电路板孔,直接接上电源用旋钮可以随心所欲调速,数控电源恐怕不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旋钮连续可调那种的

对呀,连续可调,这点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最近做了一个迷你钻,用的是1毫米的麻花钻头,用来打电路板孔,直接接上电源用旋钮可以随心所欲调 ...

有pwm调速模块啊

网友:
实时调节只是最基本的功能

网友D:
稳压电源用的是睿登的,使用期间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节电压和电流值。

网友E:
我用数控板可以调电压和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数控板可以调电压和电流了

在接负载的情况下能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稳压电源用的是睿登的,使用期间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节电压和电流值。

哦,这样啊,我是打算中兴2400来改数控板的,不知道中心的能不能调。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接负载的情况下能调吗?

一听这个话,就是没有玩过数控电源。
数控电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您知道的,预置电压电流。按确认,打开输出。
但是,他也有直调模式,就是和您的电位器一样,实时调节的。还不会接触不良,跳字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我是打算中兴2400来改数控板的,不知道中心的能不能调。

有些数控电源调节时电压不变,然后调好后跳变,还需要看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听这个话,就是没有玩过数控电源。
数控电源,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您知道的,预置电压电流。按确认,打 ...

是啊,我确实没用过,所以向大家来请教了。原来还有直调这种,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是打算用中兴2400来改的,瑞登那些太贵用不起,我也不是专门搞维修的,不知道那个什么立规码有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