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新的精密国产电阻种类

楼主(2024-05-17):
以前都是环氧的
这是瓷筒的,两端密封

这种精度是w,也就是0.05%的,密封胶是孔雀蓝绿色的
行家们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网友:
没见过这种,什么厂牌

网友:
手头有一堆用陶瓷管做骨架的精密电阻,还没有这种陶瓷管做外壳的精密电阻,陶瓷外壳的电容倒是不少

网友:
这瓷筒放如来佛的舍利子怪得劲

网友A:
建议搞点进口线绕,金封那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搞点进口线绕,金封那种。哈哈

哈哈,搞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搞点进口线绕,金封那种。哈哈

再有,我建议论坛开个会,批斗一下我是不会修坛友的崇洋媚外的思想,我们国家产品不好吗,干嘛搞国外的,我是不会修坛友你还是中国人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有,我建议论坛开个会,批斗一下我是不会修坛友的崇洋媚外的思想,我们国家产品不好吗,干嘛搞国外的, ...

批斗会,不会修大神的设备充公福利坛友

网友:
这是低温漂电阻,挺不错的,一般温度系数在5ppm/℃到20ppm/℃之间;老化也不大,基本在20ppm/年之内。这些应该是90年代国产高密封线绕电阻,用于直流电压分压电路上的。

从外观上来看,保存还得不错,要看实际测量数据,如精度仍然能保持在0.1%以内,说明你拣到宝了。

谈点题外话,精密电阻无非就三个指标:温度系数、老化、初始调整误差。对于精度不太高的电阻,一般笼统的说某电阻精度是多少,例如金属膜电阻0.1%。
-----温度系数:一般用ppm/℃表示,即温度变化1度对应电阻变化百万分之几。100ppm/℃就是0.01%/℃。温度变化是电阻的大敌,所谓超标就是指该指标。
----老化:一般用ppm/年来表示,也有用%/年来表示的。出厂再怎么NB电阻,如果老化大过大也就失去高准确的意义了;也就无从谈起长期稳定性。
----初始调整误差:精密电阻出厂指标与实测之间的差异,知道偏差是多少,只要不变就没关系,测量时可以修正。

常见的精密电阻有三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块电阻。
金属膜电阻:特点是温度系数不大,阻值比较稳定。但由于膜比较薄因此相对脆弱一些,承受功率过大容易造成老头过头。
线绕电阻:年代久远大多数采用采用康铜,耐热但温度系数不太好,与铜的热电动势较高。锰铜,至今在用的材料,因能承受较大功率变化,高端仪表采用较多,例如FLUKE742A电阻器。温度系数很小,与铜的热电动势小。Evanohm:一种镍铬铝铜合金,温度系数最小,材料比较硬,焊接性能不太好,一般用于关键分压电路,例如FLUKE752A。
密封电阻:又叫金属箔电阻,在陶瓷基片粘上合金电阻层然后无感光刻,陶瓷衬底做进一步温度补偿,使得温度系数非常小,很多能做到<1ppm/℃。国外厂家以Vishay、AE为代表金封202Z、塑封S102C等,国产的RJ711塑封,性能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斗会,不会修大神的设备充公福利坛友

那必需的

网友:
都是剪腿的,不是用烙铁焊下来的,垃圾佬干的?

网友:
应该是专用电阻,平时比较难看到。

网友:
测试看看温漂怎么样

网友:
不拆大师看看这个帖子里的东东,感觉很厉害的样子,搞一个玩玩?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33748-1-3.html

网友:
的确是误差±0.05%的较高精度电阻,陶瓷外壳可以防物理环境如潮湿,酸碱等因素影响,用在高频电路还可以提高Q值,热稳定性肯定也不错,只可惜没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