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教各位老师,关于电子整流器的问题

楼主(2024-05-17):
一个最普通的电子整流器,两个13001四针电路的那种,基本是标准电路一说大家都知道,
故障现象:出现冷态开灯正常,灯亮后短时间内反复开关多次,灯就无法启动,等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正常开关点亮灯
估计是有原件热稳定差或是接触问题,请教下检查的方向
类似产品图:

补充内容 (2024-5-22 13:15):
换过电容,故障依旧,免折腾,换新的成品板了事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与指点

网友:
更换三极管,可能是三极管发热后放大倍数hfe偏小导致无法起振,或者先更换高压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A:
补充一下,还有DB3触发三极管,也可能出现发热导致负阻异常,电路无法起振,也应尝试替换一下

网友:
是不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
如三楼所说,换个触发管试试看,或许有效果。

网友B:
热成像看一看有没有高热

网友:
故障出现后,棉签蘸无水酒精挨个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看一看有没有高热

谢谢关注,不专业,没有热成像,就是平时试试手,修不好就在垃圾桶
也怀疑有可能是热稳定不足,本想试试松香大法,但点亮一段时间断电后发现最热的是灯管,电路发热不大

网友C:
这个不叫电子整流器,而是叫电子镇流器。

网友:
先更换高压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该换LED了吧?

网友:
直接换新算了

网友:
换个触发管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不专业,没有热成像,就是平时试试手,修不好就在垃圾桶
也怀疑有可能是热稳定不足,本 ...

百元热成像效果一般,160x120要1千元起,传感器有真空结构,不常用没必要买。楼主镇流器,先试试换电容,然后换三极管等,实在不行就算了。

楼主:
换过电容,故障依旧,免折腾,换新的成品板了事

谢谢各位老师的关注与指点

楼主:
还是猫兄精辟,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叫电子整流器,而是叫电子镇流器。

谢谢楚生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还有DB3触发三极管,也可能出现发热导致负阻异常,电路无法起振,也应尝试替换一下 ...

谢谢关注,手头没有确认正常的合适管子,已换新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元热成像效果一般,160x120要1千元起,传感器有真空结构,不常用没必要买。楼主镇流器,先试试换电容, ...

谢谢关注,换电容没解决,按你说得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