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誰有用過這電腦?

楼主(2024-05-17):
(图片)

网友A:
古老的电脑,当时值一套房,DOS

网友:
文物,没有用。

网友:
见过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古老的电脑,当时值一套房,DOS

当年值好几套别墅

网友B:
怎么会没有用呢?放在那里,就算什么也不干,就每天看着它,也是很幸福的!

网友:
我记得89还是90年我就是用的这种电脑用5寸盘启动dos然后是启动basic还是Fortran忘了

网友:
我接触电脑都是96年了,就是那种显示器放在机箱上的那种。

网友:
双软驱,好用

网友:
貌似不是PC/XT系统的,这种全高的五寸盘是更早期机器上才有

网友:
没有软驱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没有用呢?放在那里,就算什么也不干,就每天看着它,也是很幸福的! ...

就漏1 个字,

文物,没有用过。

网友C:
这个很像是APPLE的初代机,也可能是IBM的机器,现在的价格和当年发行价差不多,就是实际价值差了N多倍!

网友:
键盘是早期的标准键盘,双软驱看上去是一个底密度一个高密度,一个软驱可能只能使用单面360K软盘,另一个也许可以使用1.2M高密度的软盘。只能运行低版本的DOS程序。其它什么也做不了。

网友:
惊见一体古董

网友D:
在那儿找的图,这电脑平常家人看都看不到更别说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那儿找的图,这电脑平常家人看都看不到更别说用了。

我在FB(臉子書)上加入了一個計算機的群組才看見的,其實我要追索這電腦的資料也有!

网友:
现在这货也能卖不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像是APPLE的初代机,也可能是IBM的机器,现在的价格和当年发行价差不多,就是实际价值差了N多倍! ...

不是APPLE也不是IBM的,你打開圖片放大仔細看看是什麼牌子!

网友:
这应该是8086级别的吧。少说也得30+以上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