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风扇遥控器只有开机键正常

楼主(2024-05-17):
一台“钻石”牌遥控电风扇,没有遥控器。后来捡到一个遥控器,上面标着钻石商标,拿回家一试,只有开机键可以遥控打开电扇,不能关机,按其他几个键电扇无反应。按遥控器所有按键,在手机镜头下观察,都有闪光,排除按键导电胶接触不良问题。

电风扇采用的芯片是BA8206BA4K,在遥控电扇上很常见。这个捡来的遥控器上的芯片不是BA5104,但印刷电路与BA5104 一样。(网上说BA8206与BA5104是配对使用),所以买了BA5104,

换上后5104,问题依旧,只有开机键能用。其他按键在手机镜头下都有闪光。
请问各位大哥,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风扇和遥控的红外编码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风扇和遥控的红外编码不一样。

+1,也就是没有配对...

------------------------

网友:
频率对了,编码只有开键对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遥控电风扇,原装的遥控器早丢了。对了,有线电视机顶盒,空调都是用一个手机遥控的

网友B:
不配套,功能有所限制。

网友:
还不如买个万能遥控器

网友:
没有配对吧

网友:
估计没有配对

网友:
红外编码不一样

网友:
没有配对,没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配套,功能有所限制。

请问,怎么配套?

网友C:
可能是接收端供电有问题?风扇里面的接收电路和控制电路可能是电容降压供电,开机前控制电路不工作,电流很小,电压足够,按开机按钮之后,控制电路开始工作,可能是降压电容的容量不足,电路的供电电压过低,使得遥控接收电路不工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配套?

随机原配的

网友:
先想到的是配对问题,还有就是电扇里的遥控电路部分有没有元件损坏

网友:
那就把风扇的8206也换了

网友D:
ba8206与ba5104有用户码设置,遥控器5104的1,2脚是用户码设置,ba8206的6,7脚是用户码设置,只有设置一样才能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接收端供电有问题?风扇里面的接收电路和控制电路可能是电容降压供电,开机前控制电路不工作 ...

电扇有按键开关,各个按键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ba8206与ba5104有用户码设置,遥控器5104的1,2脚是用户码设置,ba8206的6,7脚是用户码设置,只有设置一样 ...

谢谢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D一套红外遥控,协议自己制定,可以无限畅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