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一个某品牌的过流开关,发现奇葩了

楼主(2024-05-17):
朋友说家里的总开关跳闸了推不上去,经过检查发现线路没有问题。更换了一个新的就正常了,于是把坏的带回拆修,由于当时没有在意,就直接检修了,发现是一电容干涸了,换上好电容准备试机时,发现奇葩了,漏电实验按钮居然是空的,哈哈。。。原来根本不带漏电保护功能,按钮是虚假的。原来大品牌也搞这一套啊,真是不知道当初怎么验收通过的。上图大家自己看看吧

最后发一图片给予总结

网友:
野鸭蛋???珍惜

网友:
都一个卵样

网友:
开发商用的都是缩货,前两天听一个装窗户的师傅说许皮带的楼盘7层以下窗户玻璃用的是非钢化的...

网友:
这是假货吧?

网友:
空开不错呢还能下5个蛋。
正泰的空开没用过,不知里面竟是这样子,不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
楼主,你搞错、、、、鸟。

这个是过压、欠压用的,
不带漏电保护的。

网友:
这明显不是漏保啊楼主朋友,上面参数也说了是过压欠压。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大家散了吧

网友:
正泰好像就是各种缩水,以前也遇到过几个剪式举升机的控制柜里面的控制变压器,热机就间歇性神经病有电压但是电流不够按键没有明显掉压但是不能正常工作,冷机随你怎么试都正常研究好久才发现是变压器,刮刮乐一刮是铝线

,那种圆形带提手的卷线盘上面的连空开都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错了,大家散了吧

发现奇葩的楼主、、、、鸟。

网友:
问题在于:现在的真货也不怎么样!!!

网友B:
这是个欠过压保护器,当脱口以后,必须按下按钮才能再次合闸!

网友:
这种过欠压保护器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欠过压保护器,当脱口以后,必须按下按钮才能再次合闸!

哦,不是几十秒时间后自恢复的。

网友:
看清楚了这是过欠压,过欠压是没有按钮的,那个按钮估计是因为省钱用漏保的外壳导致

网友:
过欠厉保护,节约成本用了一套模具的外壳而已,节省了一套模具开发费用。

网友:
被标题误导了,看到了7楼的回复才发现这是个过、欠压用的,没有漏电保护功能。

网友:
明明是五个

网友:
没有仔细看。原来是过压,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