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新买的一款电容表NJTY DT-6013

楼主(2024-05-17):
想入手一款电容表很久了,迟迟没有动手,也看了很久,许老师电桥确实是准确度好,但是我使用频率太低,买这个简直是浪费。就买了个50块的表先玩玩。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客厅的吊扇,买回来的时候风力很猛,但是几年后就越转越慢,我就买了个电容,换了风扇上的,没有效果,买了3次,以为是质量不行,后面上网查资料,原料是调速器也是电容控制的,买一个调速器就好了,当时如果有电容表就能少走弯路,本人不会看电路图,所以设备也不用高大上,给个示波器我也不会用。
还有1个问题我第一台电脑的电源,06年买的,航嘉冷静王钻石版vista,有一天突然不开机了,请过灰,拆开看也没有看到损坏的元件和烧焦的痕迹,保险管没炸,有输出,但是12伏只有7.5伏,5伏只有3.2伏,3.3只有1.3左右,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问题?电容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爆浆。
电源也要VISTA?航嘉冷静王钻石版拆解_机箱电源新品_太平洋电脑网PConline上个链接。
照片拍得太少了。

网友:
起码应该买个LC表,更实用。

网友A:
这个不如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不经常用地话买个带电源档的炮灰万用表不就行了么???

网友:
这种表没用啊,电桥可以看到电容的D值,很多电容用这种充放电的电容表更不测量不出来好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如晶体管测试仪

我也觉得,所以我有一个晶体管测试仪,虽然说是玩具级的。

网友:
一般单位使用率不高,以前类似的仪器比较贵。

网友:
还不如20来块的47指针,用充放电法判断电容好坏

网友:
你的ATX电源既然还能有些许输出电压,那电容损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这个时候有一台电桥就好办了。有些电容,外观看不出啥问题,用电容表测量貌似也有容量,但在电桥的照妖镜下就会原形毕露。

网友:
小电容还是有用的

楼主:
我马上退了,换了一个T7的表,五十多,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