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银河广电高清机顶盒----顺便换个电容

楼主(2024-05-17):
父母要看电视,最简单的就是用广电盒子了;一年花288元买个省心。

当初安装有线电视的时候,送了一个标清的盒子,后来高清机出来,自己花500块有卖了一个高清盒子,一户头下3个以内盒子不需要增加月租费。

今天拆的就是高清盒子,这盒子虽然是自己卖的,但中途更换了好几次,所以成色越来越旧:

还停留在高清中央6套电影频道,说实在的,广电的盒子,由于是卫星直接传输的,清晰度还是比网上收看的清楚一些的,主要表现在明暗细节部分:

这里插身份证--收视卡,没有的话,只能看中央一套标清:

拆开外壳5个螺丝,大致就是这样的布局,看似很简单,实际一点也不复杂:

这机子不知道需要多高的性能,反正用久了,外壳整个都热,好像功耗很大的样子,这是插卡的座子,做工非常敷衍,靠飞线解决的:

高频头部位的细节,还有一个网络变压器,貌似可以接网线,但是能有什么用途完全不知道,需要网络播放,直接用电视就行了:

非常能发热的主控,自带一个小小的散热器,这边看不出有多热,但确实烤到旁边的电容了,注意看有两个电容已经受其影响怀孕了:

看看背面,就能感觉到热了,班子都烤黄了,准备给背面点散热垫跟外壳接触的,想想坏了在换一个吧:

拆都拆了,看着几个怀孕的电容细节;赶紧找几个电容给把怀孕的还了,原来怀孕的220已经只剩100了,换成330的;原来470的到还有400,换成1000uF的:

在看看电源部分,用料也很一般,电源芯片是古老的TOP254PN:

这是12V和5V输出部分,准备换两个电容除除疑:

也顺便还个电容把,把12V 喝5V两组电源分别换一个黑金刚上去,本来想换固态电容的,不知放哪了没找到:

装机,收工,感觉视频接收质量又高了一档。原来重要9套信号质量只有36左右,现在装机后到了40多,偶尔60多,不知是电容原因,还是重新接了信号线的原因。

网友:
500的高清盒子真是贵呀

网友:
电容还是从旧主板上拆的比较可靠,网上卖的杂牌质量很差。

网友:
广电网络,可以做无线路由使用

网友:
跟我春节拆的那个类似,不过高级点

网友:
我们这的广电盒子都是创维的,质量是真良心。前几年广电升级网络,又免费换成新的创维盒子。看来它们是战略合作伙伴

网友:
广电网络贵了   换了电信局iptv

网友:
这种插大卡的盒子一看就是古代的

网友:
得备用一点电容了

网友:
现在都不看广电了,给父母弄个网络机顶盒装个直播APP看

网友:
已经有十多年不看电视了。

网友:
盒子这么贵的吗?网络的不香?有老人模式

网友:
288元一年,每个月就是24,我这里每月26,加副机每月每机5元。苏州发达地区看电视真心便宜

网友:
      有次机顶盒无声也是主板上电容鼓包引起的,附近有几个机顶盒开机是记忆上次频道但无声音这时上或下切换频道正常有声音回到开机频道也有声音、没有捡查不清楚原因。

网友:
这机顶盒真是贵呀,都是韭菜。。。

网友:
发热量确实不小,板子背面都发黄了。

网友:
电容鼓包的真不少

网友:
这种有网口的广电高清机顶盒,网口是用来点播视频互动的,同轴电缆做不到。

网友:
用料还是很实在的

网友:
你觉得广电更清晰跟是不是卫星传输无关,而是广电用的是广播模式,类似IPTV走的不是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