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今天刚到的TCL国际电工K9411万用插排

楼主(2024-05-17):
海鲜市场偶然看见的,就入手了一个,大万用,防雷带过载保护。

16A银触点开关. 原厂内部1.5平方紫铜线,被我换成2.5平方了,下一步准备换掉电源线.模块太难拆了,就不折腾了.

网友:
那时候没有偷工减料的概念!

网友:
这款我还有三个存货 可惜没有分控的

楼主:
20年前的插排很少有用1平方线缆的.

楼主:
历经20年,内部1.5平方软线已经氧化了.

网友:
这个好像我当年也买过几个

网友A:
不是大哥,你这从哪买的啊,14年的时候我找过这玩意,卖的就很少了。
当年买了一个5位还是6位分控的,拆开之后塑料都老化了,固定螺丝的位置都酥了,螺丝也拧不上去了,没办法用胶水粘住了,现在还在服役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20年前的插排很少有用1平方线缆的.

不锈钢螺丝锃亮,不过内部的多股线已经氧化了

网友:
二十年前的东西,质量比如今的有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20年前的插排很少有用1平方线缆的.

十年前,0.75平米就算是合格的。

网友:
做工很实在

网友:
20年了这塑料都没老化可以了,那时候的TCL国际电工吊打某牛某雁,是国产品牌里的扫地僧

网友:
TCL就是质量太好,让母牛这种垃圾产品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哥,你这从哪买的啊,14年的时候我找过这玩意,卖的就很少了。
当年买了一个5位还是6位分控的,拆开 ...

商家宣传用的美国通用的PC料,质量很好,没有老化现象

网友:
不错,做工用材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哥,你这从哪买的啊,14年的时候我找过这玩意,卖的就很少了。
当年买了一个5位还是6位分控的,拆开 ...

咸鱼上还有

网友:
早先TCL国际电工插排做工和用料不错。

网友B:
线头居然不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锈钢螺丝锃亮,不过内部的多股线已经氧化了

再发个前几天30块买的 后期TCL 罗朗格,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居然不是焊接的

铜孔,纯铜螺丝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