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柏豪BMAX BH-804U镍氢充电器拆解并简单分析

楼主(2024-05-17):
老站也有这个东西的拆解,但是这一代电路已经换代,用上了无字MCU,设计一般
正面,不对焦啊

再拍一张,还是不对焦啊

背面,对焦上了
注意这里夸夸奇谈AA/AAA电池可以具有不同充电电流

拆开这正负极铁皮都是并联的
你说怎么来的AA/AAA不同充电电流
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microB,特别差的设计,电蚊拍经常用

左边是SY8088高效率降压,把5V电压DC到2.1V左右,因为5V直接充1.5V是很傻的行为,发热巨大
右边是LDO,类似XC6206,5V转3.3V,给单片机供电,甚至充当基准电压

分析原理

我就不知道了,一个很正常的设计,可能为了转灯更稳定,搞了个35MA的傻充,实际上那个20的电阻换1K就好了

网友:
看到充电器,就知镍氢电池还在大量应用。

网友:
我家里也有一个充电器,下次拆拆看

网友:
当大多遥控器都选用锂电的电压就好了,直接一个18650一年就不用换了

网友A:
20欧电阻是为了保持涓流充电吧!

网友B:
芯片估计是LM324吧

网友:
现在镍氢电池用的少了,家用就小朋友玩具、煤气灶用,其它真的很少了。

网友:
镍氢电池如今用的少了,大部分都让锂电池代替了。

网友:
还有点简陋的感觉了,名字居然抄袭歌手周柏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欧电阻是为了保持涓流充电吧!

你说的没错,如果是3.5mA比较正常,但是我算了一下涓流有35ma,已经是在慢慢充电,充满也不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估计是LM324吧

从任何意义上这个芯片绝非lm324,何况他还能用扫描的形式驱动双向LED,分别发出红绿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估计是LM324吧

芯片16脚的不是LM324

网友:
还可以,至少不是呆冲。

网友:
这个电路看着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估计是LM324吧

不一定,
镍氢有专用的充电管理芯片,
我就×宝买专用芯片,
自制了一个镍氢充电器。

网友:
这个做的有点简单了

网友:
还算可以凑合能用

网友:
  话说便宜没好货呀,哈哈哈

网友:
做工一般般啊